请教俄罗斯开源LCR电路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8-05):
先上传一份原理图和文档

不明白图中C6,C7的作用,是不是和R11,R12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去掉这个网络会有什么影响。
还有C6,C7为什么需要如此高的耐压。另一个图片是文档中的相关的一些解释。

测什么器件的时候需要加偏置?

楼主:
自己琢磨了下,看了安捷轮的手册,大概明白了:
1:测电解电容是为了模拟真实使用环境,所以加上偏置。可有可无。
2:C6 C7 是为了提高取样Zx上的压降准确度,R11 R14 则是提高输入阻抗,减少输入电流。

楼主:
最近比赛中做RLC,用到是平衡桥,自己一个人做了三天了,上一下作品PP:

上面的芯片贵的就是 AD620 PGA204 还有两个AD823 两个AD817,都是实验室的。
用到是数字间相的方法,下面是测量1uH时,测试信号,乘法器鉴相信号和Zx上经过AD620和PGA204放大后的信号相乘的结果,
与理论相符。
遇到的问题:
测小电感的时候 如果测试信号发生器出来的信号串的电阻(如1楼图中的R5)太小或者太大的话信号会失真,如下:

猜测:
1 因为小电感阻抗太低,电流会很大,由于信号驱动力不行,导致波形失真。信号缓冲用的是AD817,输出电流可以到50mA。 打算换驱动能力更强的缓冲器。
2 标准电阻最低是100欧姆,放大倍数=100欧姆/小电感 ,放大倍数太大,也会导致失真。打算加个20欧姆的标准电阻,或者加大一楼图中的R5。

目前我用一个滑组代替了R5,上面三幅图片都是测试1uh电感时的情况,只是R5不同。

网友A:
楼主的LCR表精度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LCR表精度如何呢?

不是很高
电阻只测了0.01欧姆到10M 有的精度到了0.5% 全量程1%
电感1uh到10mh 精度1%以内
电容1PF到10mf 精度 1%以内

现在郁闷的是Q值只有%5 有的甚至10%

PS:校准用的是同惠的TH2822A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如何校准Q值

网友:
哦,比我的高,我全部手工焊接的!!

楼主:
DIY不手工还能咋焊。。

网友:
交流耦合  1M的电阻是放电用的

楼主:
嗯 那前面说的提高输入阻抗是否错误的呢

附一张芯片资料上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