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什么用ADS而不用MDK

楼主(2012-08-05):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ARM7、ARM9、和cortexM3按照速度排序是怎样的呢?

网友:
973、ARM9、ARM7和cortexM3

网友:
RVDS支持一些特别的仿真器,对于SOC和FPGA里面的ARM是必要的,可能是相对RVMDK的唯一优点。

RVDS已经到了4.0,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还在学校里面教ADS1.2,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ads可以用廉价的hjtag仿真,rvds在3版本以后不支持rdi接口,rvds2.2支持jlinkv8盗版,但是速度都比ads慢。
keil的mdk是针对单片机的,功能相对ads还是弱,特别是内存窗口和一些命令,不支持cortexA处理器
对于arm920来说,搞控制有先天缺陷,用ads就够了,rvds或mdk的分散加载文件要重新写,以前的ads工程不好维护,所以对于学习来说,用ads就够了
至于cortexM3本身针对控制,用mdk学习也够了,当然iar也不错,特别是新版本允许把cortexA系列也当单片机学习用。
rvds是最没有实用价值的,除非是搞流片或者不差钱的主,才选择这个东西。当然做简单的arm11实验或cortexa的实验可以用用
搞linux用的gcc,没有版权和费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