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TI杯"陕西赛区题目

楼主(2012-08-05):
2012  ”TI杯"陕西赛区题目   8月5日早

网友A:
是做信号吗?

楼主:
我做控制

网友B:
求A题信号可以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做信号吗?

你们做信号啊???我们也做信号。。。方案讨论咋样了?

网友:
我们选B题,你们呢?

网友:
哦,你们做A题

网友:
A题用FFT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A题信号可以讨论。。

老兄  你们怎么样了啊?我们一点头目也没有

网友C:
做D题的球算法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D题的球算法讨论

D题不好做哦,精度很难达到,要看强度衰减。时间差貌似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D题不好做哦,精度很难达到,要看强度衰减。时间差貌似不行。

D题确实很难做,我们做的声音接收模块,太灵敏了,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我们用的是音频功放放大,还有有源二阶带通滤波,不知道在这个基础上,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
D题 限制接收频率范围, 用电容传感器做压差。

网友:
居然有摄像头,很难驱动啊,得买带fifo的才行啊,要不51,430不得卡死

网友:
我们做C题 觉得做的还不错   最后只得了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