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得算电阻阻值……求援助~!

楼主(2012-08-05):
网上的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有两个:

一:

带有阻值了

二:

对比两个原理图,有些电阻相差近千倍,小弟不懂算,怎么办,求大侠帮忙

网友A:
这个调压电路复杂了点吧,干嘛不用双向触发二极管加双向可控硅的电路,这样电路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压电路复杂了点吧,干嘛不用双向触发二极管加双向可控硅的电路,这样电路简单很多~ ...

请问你有双向触发二极管加双向可控硅的电路这个电路图吗?

网友B:
楼主的问题:

1. 单结管 b2 脚接的电阻大小并不影响电路工作,阻值可以由零欧至数佰千欧,但通常接 100欧 ~ 4K7。

2. R4 作用只是防止 470K 可变电阻调至零欧,阻值可以由数仟欧起。

3. 电容值大都是由 0.047uF ~ 0.1uF,使用 0.22uF 或许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

1. 单结管 b2 脚接的电阻大小并不影响电路工作,阻值可以由零欧至数佰千欧,但通常接 100欧  ...

太精彩了谢谢!

对了,那个电容能不能用普通的瓷片电容啊?还是用耐压值高的非极性电容,如涤纶、CBB电容?如果是,那耐压值是多少?50V还是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事双向触发二极管加双向可控硅的电路图吗?

那个LOAD是什么样的负载?容性的行吗?谢谢

网友:
适用负载灯,风扇,加热器等,功率200瓦

网友:
用耐压值 250V 或更高的非极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