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ps模块做同步

楼主(2012-08-05):
要做一个gps模块去实现数据采集同步,是fpga控制ad采样的。求思路啊

网友:
GPS:全球定位系统

网友A:
專用的 GPS 授時晶片是可以作同步信號使用,但是不知樓主要求的同步精確度要求到什麼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用的 GPS 授時晶片是可以作同步信號使用,但是不知樓主要求的同步精確度要求到什麼程度? ...

精度1微秒

网友:
我有接触过同频广播,这个貌似精度非常高,但是原理就不清楚了,貌似也是通过GPS的

网友:
一微秒的精度還是要採用專門為 GPS 授時設計的接收晶片,普通的 GPS 晶片號稱 1mS,但是常常因為韌體因素而達不到。

數位電視也是同頻廣播,也是利用 GPS 來鎖定 PPS 同步信號並同時修正 10MHz 的基頻頻率。
移動式電話基地台也是採用相同技術,以獲得精確的同步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