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下载完后,是自动运行,还是重上电后运行?

楼主(2012-08-05):
epm240下载完后,是自动运行,还是重上电后运行?

我试的相同程序,一块是下载完就运行了。另一块是下载完后,重新上电才运行。这是咋回事,硬件问题吗

网友:
我试过,是自动运行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过我碰见的都是要重新上电才运行

网友:
我用的也是自动运行的

网友A:
要不要运行,可以通过programmer 的选项里设置的!

Initiate configuration after programm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运行,可以通过programmer 的选项里设置的!

Initiate configuration after programming........... ...

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