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外部中断接收红外遥控信号无法识别键值

楼主(2012-08-05):
外部中断1的管脚接红外接收器,可以收到按键信号,但是如何解读键值呢,是像串口通信一样接收吗?但是串口通信有SBUF,外部中断要怎么获取键值数据呢?
现在是能收到键值但是无法区分按的什么键。请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红外接收器是啥型号?接受过来的码字,编码方式?
http://www.amobbs.com/search.php ... =%E7%BA%A2%E5%A4%96
这是论坛“红外”关键词搜索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接收器是啥型号?接受过来的码字,编码方式?
http://www.amobbs.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2 ...

谢谢,编码表有,现在是不知道怎么保存接收到的码~串口通信的话是有SBUF,外部中断就不知道怎么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