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容的理解和疑问

楼主(2012-08-05):
处于成本的考虑,小弟想使用阻容降压-整流-稳压成5V的方法给单片机提供电源

预计单片机整机需要80-200ma的电流

但是看见网上对阻容降压的计算后有些疑问,说阻容降压中1uf的CBB电容能提供约69ma的电流

而我手上的有一个阻容降压的LED灯产品用的是0.22uf的电容,那算下来只能提供约10ma的电流了

岂不是不能工作?

想了想,给单片机提供大电流的是不是稳压5V后两端加的极性电容?

知识水平有限,若果有错的地方,烦请大侠们纠正我的想法

另外,阻容降压的电阻是不是要1w左右的功率电阻?用1/8W的可行吗?

设断电瞬间,电容两端电压为U,那么电阻的电流I=U/R,那请问这里的U是等于220V(或330V)吗?

网友:
其他我不知道,1/8W应该太小了。

网友:
这几天也在看阻容降压电路
偶然间看到了Microchip的一篇文档,分享下
AN954,Transformerless Power Supplies: Resistive and Capacitive
Author: Reston Condit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网友A:
这种成本还是不要节省的好
阻容降压电路并不隔离强电
危险性太大 何况是给开发板供电
问问同学要一个它们闲置的手机充电器来给开发板供电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成本还是不要节省的好
阻容降压电路并不隔离强电
危险性太大 何况是给开发板供电

不晓得他是做实验,还是做产品的
我们的产品都是L/N线的,有的还是单火,不过阻容只有low cost系列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