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Keil编译出现一个错误提示,解决不了

楼主(2012-08-05):
2440_LED.sct(7): 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从百度谷歌找了一大写解决方法不管用

网友A:
使用链接脚本文件没有啊?
   *.o (RESET, +First)
类似这样,你没有RESET这个段就会报这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链接脚本文件没有啊?
   *.o (RESET, +First)
类似这样,你没有RESET这个段就会报这样的错误 ...

网上的方法都试了  不行啊

网友:
  *.o (RESET, +First)
类似这样,你没有RESET这个段就会报这样的错误
这个是根源,搞明白了很容易就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