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里没找到S3C2440的中断向量表??

楼主(2012-08-05):
如题,翻遍S3C2440的Datasheet也没有找到中断向量表,是不是不在这里面啊?求大哥指引下啊

网友A:
ARM通用,0x0地址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通用,0x0地址开始

那请问大哥,想这样的宏
#define        _ISR_STARTADDRESS                 0x33ffff00
中断起始的起始地址定义,是从哪里来的依据啊?我比较菜,刚学它,想找到这个宏定义的理论依据才踏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大哥,想这样的宏
#define        _ISR_STARTADDRESS                 0x33ffff00
中断起始的起始地址定义,是从哪里来 ...

你这个宏实际上也是通过0地址跳转的,实际运行产生中断的时候arm会先跳转到0开始的向量表,然后在那里放一个跳转指令跳到你的宏定义地址,应该是这样的
向量表在启动文件里面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宏实际上也是通过0地址跳转的,实际运行产生中断的时候arm会先跳转到0开始的向量表,然后在那里放 ...

谢谢大哥指点啊,我没分析启动文件,原打算将大部分外设学了后,才回头看启动部分UBoot,对芯片整体不熟悉,看Uboot,不大看的懂,我是这么打算的,比较菜,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指点啊,我没分析启动文件,原打算将大部分外设学了后,才回头看启动部分UBoot,对芯片整体不熟 ...

你可以搜索我的帖子,里面有我自己写的启动文件,比较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