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过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2-08-05):
如图,用示波器看STROM的波形很多毛刺
看到的波形如下

用测试电源看到的电流是稳定的,但是STROM端的电压怎么会这样?理论上不是应该是一个定值吗?
波形图上的毛刺和突起还有震荡是怎么产生的?
求解。。。

楼主:
怎么感觉最近人少了?

网友:
感觉最近确实人好少啊。。发帖都没人回复。哎哎。帮你顶顶吧。。不懂

网友A(2012-10-20):
你的图上两个GND之间应该有两条蛇形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上两个GND之间应该有两条蛇形线的

两条?不是一般做过流检测都是一条蛇形走线或者康铜丝之类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条?不是一般做过流检测都是一条蛇形走线或者康铜丝之类的吗?

额……是一条,打错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很奇怪,功率地的信号一下就把有效信号给淹没了。
尖峰应该是电感开断的问题吧。

网友:
从波形图2看,ns级别的不用担心,幅度不高,而且单片机采样时间一般有us以上,可以吸收这些ns级别干扰
从波形图3看,电调是20Khz斩波。
从波形图4看,下降沿的过冲应该是电感引起的,时间不长,采样点避开这个时间应该可以

网友:
在PWM高电平的四分之三处采样就可以避开这些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