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轴新进展

楼主(2012-08-05):
前几天换小电池(从MP3里拆的)装在微型四轴上,怎么也飞不起来。随后看了“★★自制微型四轴 几点个人心得★★”才知道,原来对电池和接收机的要求还挺高,今天买了3.7V 350mAh 25C 的电池。电池没到,又想让小四轴飞起来。只有拆东墙了,把之前买的一个红外线四轴的电池都拆下来。电池是两个3.7V 140mAh串起来的,直接把电机也拆下来全改装到我的微型四轴上。上图:

改后试飞了一下,飞得还很高啊,就是一只手操控,降油门快了点。看视频,小四轴来了个四脚朝天。哈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Nzc5Njg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Nzc5Njg4.html

当时买元器件的时候买了两套,闲着没事也焊起来了,想用它来换点米,买飞梦2.4G改装套件。不知有人需要吗?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无线模块?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是直接焊在PCB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无线模块?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是直接焊在PCB上面的?

用的是天地飞的06-C接收机,BMA020 和 ITG3205都焊在板上了。

楼主:
看到飞梦的2.4G接收机不错,想来一套。把我的天地飞06-C升级一下。

网友B:
电池没有粘稳!哈哈,真不错啊,飞起来很有成就感吧!想问下,飞这么久空心杯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有粘稳!哈哈,真不错啊,飞起来很有成就感吧!想问下,飞这么久空心杯不热!?!

电机微温。只要飞起来心里就很高兴。还得继续努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微温。只要飞起来心里就很高兴。还得继续努力啊。

我用的桨叶比你的大蛮多,我直接接电源转的时候都会发热,看了你的视频有点激动啊,都是做微型的四轴!

楼主:
电机和桨叶要匹配好,电机小桨叶大的话,电机负载会比较大。我的桨是淘宝店家给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天地飞的06-C接收机,BMA020 和 ITG3205都焊在板上了。

打算自己也整一个玩玩。

网友C:
LZ真厉害!我也正在尝试做一个。目前还在画板子,第一次画实在是太吃力了~但愿我也能早点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真厉害!我也正在尝试做一个。目前还在画板子,第一次画实在是太吃力了~但愿我也能早点做出来! ...

加油。画几次就熟悉了。祝你早日完成。

网友D:
我的四轴,今天刚画完,用了cc1101做通信,准备投版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四轴,今天刚画完,用了cc1101做通信,准备投版去了。

楼上你的这个轴距多少。。

网友:
问下楼主的电机座和空心杯是哪家的? 还有轴距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你的这个轴距多少。。

板子是 9.5*9.5 的,准备上7mm的空心杯电机

网友F:
楼主威武!我的四轴还在一起飞就翻跟头不知为什么

网友G:
采用的是直流电机吧?如何反馈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用的是直流电机吧?如何反馈转速?

是直流电机,不反馈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威武!我的四轴还在一起飞就翻跟头不知为什么

飞控板上电的时候要放水平,起飞前把加速度和陀螺仪复位。另个还要调飞控的PID参数(这个我也在学习)。

网友:
楼主要卖多少米,有兴趣。马化腾742012571

网友:
LZ多少米卖?感兴趣 QQ在签名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流电机,不反馈转速。

加个编码器就好了

楼主:
100元不知道是否可以?  就是图中的机机。板上没有5V升压。

网友H:
楼主:买板子提供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买板子提供程序吗?

已写好2.0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四轴,今天刚画完,用了cc1101做通信,准备投版去了。

您是不是把接收机集成在板上了?看到您板上东西挺多啊。请问发射机用什么啊?向您学习。

网友E:
请教lz。。
这种微型四轴对空心杯参数有什么要求,或者说淘宝上几块钱的和几十块钱的空心杯具体是什么参数不一样啊?
还有就是以楼主的经验这种微型四轴轴距多少比较稳定,桨多少升力比较大?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lz。。
这种微型四轴对空心杯参数有什么要求,或者说淘宝上几块钱的和几十块钱的空心杯具体是什么参数 ...

您好!具体说对空心杯有什么要求我说不上来。我看到论坛里用的是716的电机(直径7mm,长16mm),45mm的桨.我有的电机是从小直升机拆的。
价格不一样,同样电压,转速高,功率大的就贵点。
淘宝上15元/只
电机重量:2.5g

导线长度:250mm

额定转速:53400rpm

额定电压:3.7V

额定电流:115mA

启动电压:0.8V

最大电压:4.1V

堵转电流:2530mA

轴伸长度:5.20mm

转轴直径:0.9mm

还有一个3元/只

网友I:
我也想搞一个玩下,不知道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搞一个玩下,不知道怎么玩!

我也是最近才玩这个的。在论坛里学习学习就会慢慢明白。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最近才玩这个的。在论坛里学习学习就会慢慢明白。我也在学习中。。。。。。 ...

但是不明白那个无刷电机如何驱动的?给写连接我学习下吧。入门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但是不明白那个无刷电机如何驱动的?给写连接我学习下吧。入门麻烦。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64837-1-1.html
请看这个帖子,在四轴这个论坛里有不少关于无刷电机的好帖子。

网友J: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在飞行距离超过了遥控的距离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在飞行距离超过了遥控的距离会有什么后果?

四轴会慢慢下落吧。MK的四轴带这个功能。MWC的也应有这个功能吧。我也刚开始完,学习中。。。

网友K:
空心杯怎么固定到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空心杯怎么固定到上面的?

用ab胶粘上的

网友K:
你买的什么空心杯还有浆?
我买的7*20的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买的什么空心杯还有浆?
我买的7*20的空心杯.

我用的是716的电机,45mm正反桨。

网友L:
你参考的是什么飞控的程序啊,我也想做 但是 算法这边 没弄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参考的是什么飞控的程序啊,我也想做 但是 算法这边 没弄明白啊。

您好,我直接用的MWC的飞控程序

网友:
微型的好cute呀

楼主:
刚才接上四轴,想按网上介绍的MWC飞控调试方法调一下,发一个问题。
测试陀螺仪时,ROLL   PITCH方向正常,YAW方向,调试窗口有相应的曲线变化,但右边的模拟四轴图没有转动。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是不是程序里还有什么地方要设置啊?

还是调试软件里面那个四轴不会转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是不是把接收机集成在板上了?看到您板上东西挺多啊。请问发射机用什么啊?向您学习。 ...

是集成了了接收的,东西是比较多。
自己做好了 遥控器,自己做的, 也是用cc1101 但是带功放的模块
接收班子上面画的cc1101高频,也留了模块接口,万一高频不好用还是直接上高频模块。
板子上面有 mpu6050  +地磁+cc1101 + LDO+锂电池充电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集成了了接收的,东西是比较多。
自己做好了 遥控器,自己做的, 也是用cc1101 但是带功放的模块
接收 ...

向您学习!

网友:
微型的四轴的确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您学习!

开始弄还没弄好,没敢拿出来现眼,呵呵怕流产了……
等有些眉目,再在论坛里面开源。算法看的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接上四轴,想按网上介绍的MWC飞控调试方法调一下,发一个问题。
测试陀螺仪时,ROLL   PITCH方向正常, ...

这个问题期待高手回复啊!。。。。。。

网友K:
空心杯电机怎么控制转速啊??
还有LZ的材料清单和价格可以提供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空心杯电机怎么控制转速啊??
还有LZ的材料清单和价格可以提供下么```

清单是照附件中的清单,都是原理图中的型号规程,价格除了线路板打样100元5片,其它元器件价格淘宝上都能查到。

楼主:
近来出差多,调试暂停了。。。。。。

楼主:
微型四轴线路板和原理图

网友:
我喜欢  楼主出个教程吧  空心杯是不是淘宝上4万8转速的716电机 45mm左右的正反浆 大概能飞多高 一直想买电机来玩玩  就是3轴陀螺仪还没搞懂  3轴加速度传感器就是3轴倾角吧  陀螺仪具体是旋转的什么值  什么含义还没弄明白所以没敢玩  快快出个教程吧  3Q

楼主:
我也是边学边做,前几天画了版Atmega328+BMA020+ITG3205+HMC5883L     带5V升压,换了个新外壳。

楼主:
HMC5883L  3200-5升压都还没到货,到了后装机试试。

网友:
膜拜。。
我也想做个
无从下手啊

网友M(2012-09-17):
楼主有没有程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有没有程序呀

楼主的程序都给好了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  是用的什么MCU啊?

网友:
楼主你要多开几个板就好了

网友:
请问电机周围的裸露敷铜是用来散热的么?

网友M:
我的板子时在淘宝CJMCU买的,我不想用现成的程序,我在调试中现在已经PWM调速搞定了慢慢来吧!用来图形编程Ardublock

网友:
这是ardublock编写出来的PWM调速程序好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有没有程序呀

迷你四轴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板子时在淘宝CJMCU买的,我不想用现成的程序,我在调试中现在已经PWM调速搞定了慢慢来吧!用来图形编程 ...

我不会编程,只能从论坛里下现有的程序,羡慕你啊,向你学习。

网友N:
很想自己做。你不过没有多少资料,在收集些,楼主,能不能分享下资料,给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2012-10-18):
引用 网友N:
很想自己做。你不过没有多少资料,在收集些,楼主,能不能分享下资料,给大家共同学习…………{:loveliness ...

我把收集到的程序,还有我画的线路板文件都发到论坛了。本来就是玩的,大家相互学习的东西。

网友O:
电池那么吊着也可以,对操控没有影响吗??顺便问下控制程序是自己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池那么吊着也可以,对操控没有影响吗??顺便问下控制程序是自己的么? ...

吊着能飞,说明飞控板自动平衡挺好。程序是网上下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597817&page=1

楼主:
新的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