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认识这两个元件呢?

楼主(2012-08-05):
本人最近想学习一个电源的原理,可是不认识两个SOT23-5封装的元件,哪位前辈见过告诉在下一下好么,最好是有DATESHEET,不胜感谢!

网友:
7432?门电路?最好把原理图抄出来,小体积芯片一般只写代号,看不出型号的。

楼主:
谢谢前辈热心,我马上把原理图准备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热心,我马上把原理图准备来

这是和这两个元件相关的原理图,其中X17为可互相并联的插座

网友A:
74HC1G32? 74HC1G08?

楼主:
感谢wallelectronics 前辈和usk5yenj4id04dm 前辈,你们至少提醒了这两个电路属于门电路,只要是门电路就容易测试了,这里真是高手云集,我知道在这里一定能解决,谢谢前辈们!

网友:
如果电路简单的话,自己设计就行了,何必猜人家的电路呢!费脑筋

网友:
可以用燒錄器讀一下,如。TOP2004,2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HC1G32? 74HC1G08?

解答正确。我用过,就是这种打印的

楼主:
回复tjjack 前辈,电路板中有2000多个零件,1个320F2812,1个MPS430F169,一个430F1121A,1个PIC16F648A,这么个电路板也只是机器中可并联的一个单元,所以很多原件的识别都会影响对整个原理的认识
回复XIE2099 前辈,芯片是5脚的,编程器支持吗?我这有RF-1800的编程器,但都是支持几单元一体的门电路的
回复lulu1113 前辈,谢谢前辈指点,在你们的指导下我已经确认是2端信号输入,一端信号输出的门电路了,辅以在线示波器分析或外加电平触发已经可以确认她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