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氧气浓度传感器,推荐几款?

楼主(2012-08-05):
没用过这方面的东西,不知价格怎么样

网友A:
A-02T氧电池,输出7-13mV,开罐后约24小时稳定,有效期约6个月,随时间输出电压下降,价钱便宜。

网友B:
英国CITY公司的氧传感器,很好用,
http://www.city.com/

网友:
进来关注下Sensor

网友:
氧气一般用电化学sensor,也有顺磁的.

电化学+TI(NS)的AFE芯片是目前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
氧电池......贵,寿命短......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查一下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一下

网友:
电化学传感器,英国CITY的不错

网友:
除了2楼的,还有别的型号吗?便宜的

网友C:
前两年搞过一段时间的分析仪器,用到了电化学氧传感器,大致分常量氧和微量氧,前者用于测量大气中的氧含量,量程为百分比级别,输出信号为mV级;后者用于测量高纯气体中的残余氧量,量程在ppm级别,输出信号为nA级的电流信号。微量氧和常量氧传感器相比很贵,很多都要几千元1只,且多是国外产品(貌似国内还没有很过关的产品),主要是几家英国、美国、日本、德国公司。

网友(2016-07-18):
引用 网友A:
A-02T氧电池,输出7-13mV,开罐后约24小时稳定,有效期约6个月,随时间输出电压下降,价钱便宜。

这个有多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国CITY公司的氧传感器,很好用,
http://www.city.com/

city的不错 用过硫化物和氮化物的

网友:
city的4ox和7ox挺好就看你怎么用

网友(2020-05-25):
英国CITY传感器质量好,就是贵,以前做项目用到过。

网友:
楼主没提精度与功耗,那我就推荐汽车氧传感器吧,皮实耐用价格低,八九年前弄过,bosch的传感器+bosch控制芯片.

网友(2023-02-12):
引用 网友C:
前两年搞过一段时间的分析仪器,用到了电化学氧传感器,大致分常量氧和微量氧,前者用于测量大气中的氧含量 ...

  能推荐个用过的痕量氧传感器的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