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keil4默认数字竟然是16进制

楼主(2012-08-05):
这蛋疼的玩意
之前用IAR用习惯了 都是用阿拉伯数字代表10进制数 0xff这种代表16进制
这几天用keil4 死活调不成程序 各种问题都找不到 最后一仿真才发现变量的值很诡异
默认的阿拉伯数字竟然被识别成16进制 要写10进制的数要先写0才算  蛋疼啊蛋疼 心都要碎了

在哪里设置一下把这个改改啊

网友A:
先写0是8进制,撸主c语言不及格,鉴定完毕。

楼主:
估计我软件装的有问题了 有的变量可以识别十进制有的不行 到底闹哪样啊

网友B:
重装吧,默认配置没这现象,不加0x即十进制赋值

网友:
这是哪样啊   我也一直用 keil  木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吧,默认配置没这现象,不加0x即十进制赋值

.......我还是装IA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写0是8进制,撸主c语言不及格,鉴定完毕。

咱亲自试的它就识别成10进制了 不讨论这个了 估计装出问题了

网友:
没源码没图你说个j8

网友:
调试(Watch)的窗口右键可以改进制的

网友:
从没听说过。

网友:
撸管撸多了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呵呵

网友C:
从来没遇到过问题,难道是楼主软件安装有问题?

keil里面,各进制的数字可以设置显示不同颜色的,楼主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遇到过问题,难道是楼主软件安装有问题?

keil里面,各进制的数字可以设置显示不同颜色的,楼主设置 ...

应该是装出问题了

网友:
能装出问题,楼主你也是第一人了。

网友:
LZ调试程序的时候是不是还没睡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