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实现相位比较不

楼主(2012-08-05):
用fpga实现2个clk的相位比较得出差值

网友:
可以实现。只适用于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的相位比较不行。

网友:
数字鉴相

网友:
是的,只适用于数字信号。而且必须得是PLL才可以实现鉴相。

网友:
有办法,用心做的话,分辨出几个ps的相位差还是可以办到的

网友:
模拟的话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不可以,你可以把模拟信号做些前端处理下,然后再用FPGA来处理

楼主:
非常感谢啊
我现在是想用秒脉冲来做同步源,同步外部晶振的时序然后做全局时钟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