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一个原理图,大侠解释下,谢了!

楼主(2012-08-05):
如题

里面的 =    、<  、>  、+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等于,小于,大于,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于,小于,大于,加法

这上面有三个输入端, CIN 1 是指什么? 能解释下这个图嘛?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上面有三个输入端, CIN 1 是指什么? 能解释下这个图嘛?谢了!

是不是 当A<B时,输出端为1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 当A

比较A和B的大小,那个多余的是进位输入,在多个比较器级联时候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得到25%占空比、频率为输入时钟的1000万分频的信号?
实际你电路是10000001分频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得到25%占空比、频率为输入时钟的1000万分频的信号?
实际你电路是10000001分频的,哈哈 ...

能解释下吗?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下吗?谢了!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 1'b0) Count1 <= 24'h000000;
    else begin
        if(Count1 == 24'h989680) Count1 <= 24'h000000;
        else Count1 <= Count1 + 24'h000001;
    end
你的代码是这样的吧?把24'h989680改成24'h98967F就对了。

网友:
话说25%占空比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 1'b0) Count1

强人一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