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贴写反激式开关电源的设计

楼主(2012-08-05):
       研究僧读了一年,进驻教研室时间大概四个多月了。教研室的项目是开关电源控制IC设计,包括PWM适配器、LED驱动器和APFC,前两者的拓扑都是反激式的。由于我一开始就对提版图、仿真等不敏感,干脆放下了,开始学习开关电源的板级设计。近几个月内,做过几个反激的案例,都算是比较成功的,对反激式电源的原理也略有体会。于是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准备写一份反激式开关电源设计的资料,帮助初学者入门(尽管本人现在还是初学者)。
    现在资料已经完成了约80%,从拓扑原理、元器件选用、变压器设计都基本完成了,并且结合了一个实例。目前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RCD钳位电路的计算,这部分我参考了一些资料,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其中有的存在错误,有的比较费解;二是反馈环路的设计,这应该是最难的部分之一,本人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学得不好,所以琢磨了好久没有太多收获,希望大家一起帮忙解决上述的问题,我来完善这个资料。由于现在资料比较乱,有待进一步整理,暂时不上传。
    最好能有高手给出原理上说得通、计算结果接近实际参数的计算公式,尽管实际电路以调试为准,但是计算作为指导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期待,共同学习。
我是初学者中的初学者吧!

网友A:
关键是开关变压器的部分能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开关变压器的部分能详细一点

变压器部分自认为已相当详细了,大家帮忙解决我提出的两个问题吧

网友B:
我也想学习 如何设计200W以内的基于3842等常见IC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学习 如何设计200W以内的基于3842等常见IC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

我做过的目前最大在60W,也没有用3842,不过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难点应该是变压器、环路设计,后者目前我也不得要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部分自认为已相当详细了,大家帮忙解决我提出的两个问题吧

你的资料是否涉及变压器漏感的估算,以及PCB布线电感的计算?RCD的参数和这两部分息息相关。
buck-boost拓扑在断续模式/连续模式、电压控制/电流控制的传递函数有没有推导?反馈环路的参数也只有根据主电路的传递函数才能科学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过的目前最大在60W,也没有用3842,不过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难点应该是变压器、环路设计,后者目前 ...

我看以前论坛有个人写一个帖子
手把手教大家设计一个单端反激电源的
其中说到反馈环路 大意是不是设计出来的 而是调试出来的
是否说明在理论设计阶段无法考虑太多变量
还是因为PCB设计也非常讲究 只能针对具体电源进行调试?

网友B:
来 联动一下:单端反激开关电源?好做!传套完整的资料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资料是否涉及变压器漏感的估算,以及PCB布线电感的计算?RCD的参数和这两部分息息相关。
buck-boost ...

您讲的太深了。。。我只是讲一下大致的原理和试制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新手入门。漏感可以估算?我从来都是测的。。。。我的问题是,估计好漏感后,RC值的选取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 联动一下:单端反激开关电源?好做!传套完整的资料给你!

恩,这个是白沙大师的,我是初学者,定位就低一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讲的太深了。。。我只是讲一下大致的原理和试制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新手入门。漏感可以估算?我从来都 ...

简单的计算:R上的功耗(Vrc^2 / R) 等于漏感储能的平均功率(0.5 * Ipeak^2 * Lleak * fs)。根据电压裕量,可以确定R。
C的取值,只需要保证RC上的电压尽量平稳。RC常数取开关周期的1/20~1/10就可以了。

仔细一看就会发现:R越小,Vrc就越小了,而且功耗是不变的。那岂不是R越小越好?实际上,以上计算忽略了在漏感释放能量的时间里,励磁电感也在向RC回路释放能量。
严格的讲:R上的功耗应该等于(0.5 * Ipeak^2 * Lleak + 0.5 * Ipeak * Vor * tf) * fs,其中tf = Ipeak * Lleak/(Vrc - Vor)。可见Vrc越小,tf越长,导致R上的功耗更大。

所以,通常情况下,保证主开关耐压安全的前提下,Vrc不能太小,视情况取Vrc等于Vor的0.5~1倍都是合理的。

网友:
进来准备听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计算:R上的功耗(Vrc^2 / R) 等于漏感储能的平均功率(0.5 * Ipeak^2 * Lleak * fs)。根据电压裕量 ...

您讲的非常对,前面的计算方法没考虑次级反射电压消耗的能量,很多资料就直接将R上的功耗近似等于漏感能量了,这也是我一直不太满意的地方之一

网友D(2012-09-15):
变压器简单算匝数还是容易的,要估算铁损、铜损,考虑绕法,寄生电容、电感还是比较难的。
闭环环路非常专业,不说很多人还会搞。楼主说详细了,估计很多人就不晓得怎么下手了。
RCD吸收电路,设计的值比较保守,最后根据示波器波形调整R值。 因为这个值与效率,噪音,PCB布局等有关,所有要综合考虑。

电源细节处更难设计,举几个例子。
比如保险丝怎么选? 快熔的慢熔的,峰值电流、平均电流多少? 预计寿命多少等等。
特别的初级的那个电解电容,估计解释清楚的没多少人,里面有低频纹波,高频纹波,各种因素都影响寿命。
以上设计部分绝大部分人都参考“经验”,因为设计余量足够,所以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下大侠!

wuwewu才是老手,我只是初学者

网友:
漏感好像可以用LRC电桥测出来吧,难道要估计?使次级两个输出端连接到一起,测电感量,测的就是漏感。看别人这么搞过

网友F(2014-06-21):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简单算匝数还是容易的,要估算铁损、铜损,考虑绕法,寄生电容、电感还是比较难的。
闭环环路非常专 ...

K5 大哥 我很想问个问题
就你们说的经验问题 我始终就不明白啦 是不容易表达出来啊 还是怎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K5 大哥 我很想问个问题
就你们说的经验问题 我始终就不明白啦 是不容易表达出来啊 还是怎么的啊

变压器设计没有通行的,一层不变的准则。
各种因素的妥协,然后就看实际工程中,那些因素重要些,就牺牲其它的元素。

各因素相关,不能兼顾,没有完美的变压器。
比如:成本,体积,温升,耐压标准,效率,寄生电感,寄生电容。
绕组铜线损耗 与 磁芯损耗的关系
铜线直流阻抗 与 交流阻抗的关系
铜线集肤效应 与 邻近效应的关系
铜线各层绕组的压差 和 电流走向
等等

网友:
我也觉得反馈环路很难!

网友:
变压器的漏感,还取决于怎么绕法

网友(2015-12-30):
持续关注,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2016-05-14):
学习下  以前做了下参考不好调没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