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小秀一下,第二个手工模型,

楼主(2012-08-05):
KT板,A4纸张,放大4.5倍。

电机选用KV24050的朗宇 ,
不想把控制做的很复杂,用三个舵机,一个控制方向的机翼,另外两个分别控制两侧机翼,
现在想请教下,怎么分配更合理些,还有就是飞机的中心,以及后
轮的安装位置,

网友A:
沙发~~~~~~~~~~~~~~~飞机好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飞机好白呀

嗯,做的时候十分小心,今天想办法把舵机都安上,在机翼联动方面有好的建议?

楼主:
已经完工,稍后附上图片,不过朗宇的KV2450,2212电机轴承振动的厉害。真失望

楼主(2012-10-02):
引用 网友B:
小白

嗷嗷白,呵呵

网友C:
关注楼主飞起来了么

网友D:
这个能飞吗?

网友E:
飞的起来吗?电池用多大的

网友F:
做的不错,期待飞起来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不错,期待飞起来的效果

兄弟,等我心理准备好的,因为包括控制部分全是自己做的,怕程序出了漏洞,在天上夭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的起来吗?电池用多大的

东西到是装了,但是还没试飞呢,
等过段时间的,现在遥控器距离太短了,60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飞吗?

不知道啊
还没试呢,舵机什么的都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楼主飞起来了么

还没试呢,没飞行的经验,等有时间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东西到是装了,但是还没试飞呢,
等过段时间的,现在遥控器距离太短了,60米左右

跑道都不止60米咯,跟着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跑道都不止60米咯,跟着跑,呵呵

网友G:
飞机图纸也发上来吗。说不定有兴趣的可以和你一起做呢,哈哈

网友H:
叫做“小白鸽”更贴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图纸也发上来吗。说不定有兴趣的可以和你一起做呢,哈哈

别失望,只是A4的,
等我电脑返回来的
。而且很多地方,你得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叫做“小白鸽”更贴切~~~~~~~~~~~~~~呵呵

Q版本

网友I:
期待视频

+1,多年前也想尝试做模型,后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期待视频

+1,多年前也想尝试做模型,后来放弃了

想做就做吧,难得

网友J:
我以前做的固定翼航模都是副翼控制转向,尾翼控制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做的固定翼航模都是副翼控制转向,尾翼控制升降···

我做的这个联动,只不过后边的幅度很大,前边的幅度小点

网友:
这个飞起来速度可不低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叫做“小白鸽”更贴切~~~~~~~~~~~~~~呵呵

F22是个杀器,怎么能叫“小白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F22是个杀器,怎么能叫“小白鸽”。呵呵。

有理!!

网友L:
这东西肯定能飞。
后面用胶水粘上一捆二踢脚,选好方向点火发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东西肯定能飞。
后面用胶水粘上一捆二踢脚,选好方向点火发射即可。

网友M:
机身有多重,不含舵机什么的。期待起飞仪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机身有多重,不含舵机什么的。期待起飞仪式

还没测呢。挺沉。怕不能飞,因为全部的参数都是自己看着办的。到时候会上传灾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图纸也发上来吗。说不定有兴趣的可以和你一起做呢,哈哈

满足你

网友N:
不错,喷完漆就更漂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足你

多谢啦,呵呵,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做的时候十分小心,今天想办法把舵机都安上,在机翼联动方面有好的建议?

装4个舵机好了,混控灵活一点。

发图纸上来我仿照一个行吗?谢谢。

网友O:
取消方向舵,根本用不上。
F22好多是右转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取消方向舵,根本用不上。
F22好多是右转转不动。。。

之前有人说过这事,你这么说,我信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喷完漆就更漂亮了

不喷了,先这样吧,整不好这个模型,会是静态的

网友P:
共振产生的噪音表示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共振产生的噪音表示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人说过这事,你这么说,我信你的,

增大方向舵舵面应该可以用,可能没有固定翼那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