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控制家里的灯和插座,有没有高手推荐个电路

楼主(2012-08-05):
想搞个遥控器控制家里的插座、灯等等。想采用个高可靠的控制电路。最大的比如空调啥的,也就1kw。最小的就只有5w左右的节能灯了。

对弱电还比较熟悉。220V电就完全一抹黑。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继电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继电器简单,容性、感性、纯阻负载都可以用。

网友A:
想走分立控制还是集总控制?
灯控制建议可以用PIR

楼主:
就是不想用继电器,晶闸管、MOS管怎么样呢?

另外是否是火线、零线一起控制?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有没有高手指点几个关键字,我自己百度百度。

网友:
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的飘过,mark

网友:
还是用继电器比较好,成本不高,寿命长,电路简单,继电器还很容易火线零线一起控制。非阻性负载用晶闸管和MOS管不是很好处理的,如果负载功率过小,比如节能灯,也容易关不断。所以继电器还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固态继电器 贵是贵了点 不用那么折腾

网友:
空调的电流可能超过20A的, 用晶闸管压力比较大....

网友:
继电器是最好的选择。。。可靠还便宜

网友:
单片机+红外接收+继电器,控制电灯没有问题,如果是空调的话,可能需要交流接触器。空调没有必要给它断电,只需要控制开关机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走分立控制还是集总控制?
灯控制建议可以用PIR

用PIR的话,人要站着不动的话,灯不就灭了?这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IR的话,人要站着不动的话,灯不就灭了?这如何解决呢

这个是PIR的软肋,现在器件厂商推出了一种温度传感器(e.g.欧姆龙),据说有望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用继电器,晶闸管、MOS管怎么样呢?

另外是否是火线、零线一起控制?

现有的开关都是火线控制,如果想不改布线,只能火线取电

网友:
我觉得还是 继电器保险

网友:
PIR原来是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