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J-Link和ULink2上的JTAG烧录ULink2固件。

楼主(2012-08-05):
本人有一个旧的ULink2,固件版本号4.10,是不能自动升级的版本,近日从网上下载4.12版的固件,一番研究,实现了用J-Link给ULink升级固件,现详细说明如下。

ULink2中的CPU LPC2148的JTAG脚全部都有引出,引出脚在两个插座上,一个是4*2 Pin的插座,一个是5*2 Pin的插座。

4*2 Pin插座各引脚说明

引脚        名称
1        TCK
2        RTCK
3        TDO
4        nTRST
5        TMS
6        nRST
7        TDI
8        GND

5*2 Pin插座各引脚说明

引脚        名称
1        TCK
2        GND
3        TDO
4        +3.3V
5        TMS
6        空
7        空
8        nRST
9        TDI
10        GND

注:与4*2 Pin插座相比较,5*2 Pin插座少了RTCK,多了3.3V。

准备一个J-Link,将4*2 Pin插座上的所有引脚与J-Link上的10*2 Pin JTAG接口对应引脚用导线相连,再将5*2 Pin插座上的4脚(+3.3V)与J-Link上的10*2 Pin JTAG接口的1脚(VCC)相连(很重要,否则J-Link与LPC2148连接会失败)。需注意的是,STM32的JTAG未使用RTCK,而LPC2148的JTAG会用到RTCK,这个引脚必须连接。

将J-Link与电脑连接,通过USB口给ULink2上电,运行J-Flash ARM,打开一个项目,文件名选择LPC2148.jflash,调入需烧写的固件文件(.bin文件或.hex文件)。

“Target”->“Connect”,连接LPC2148,成功后,依次执行“Erase Chip”、“Check blank”、“Program & Verify”,完成固件的烧写。

断开J-Link与Ulink2的连接,将Ulink2断电,再上电,即可正常使用。

一个未验证的问题:

在ULink2中,本人将RTCK通过一个附加的10K电阻与地相连(这样连接后,JTAG口的其它引脚作为JTAG引脚使用,而不是作为GPIO使用),如果RTCK不通过这个电阻与地连接,不知J-Link是否能成功连接LPC2148。

另外,哪位大侠能提供J-Link V8的最新版固件,我的J-Link也是很老了的(固件版本是4.03),也想升级一下,论坛上这篇贴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3564-1-1.html 提供的下载地址无法下载了。

网友(2012-09-30):
我的ULINK2的版本怎么是1.42,能升级吗?

网友:
我的JLINK是V5.2的。V8的硬件不同,升级固件能行吗???????????

网友(2013-09-13):
NXP的芯片都可以串口下载,JTAG连线太多

网友:
你的固件是否支持最新的4.72?方便传一份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