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不妥

楼主(2012-08-06):
电源上面的指示灯,L5为绿灯,L6为红灯,现在的问题是烧了一段时间后绿灯灭,红灯闪

网友A:
问题可能在PWRSTATE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在PWRSTATE4

跟pwrstate4没有关系

网友B:
你的图上看不到PWRSTATE4从哪来的
另外你的光耦是画反了还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上看不到PWRSTATE4从哪来的
另外你的光耦是画反了还是接反了

跟pwrstate4没有关系
光耦那边的电压是负电压,所以没接反
问题可能出在R8那,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不知道你那边的VCC是多少伏的,另外看看是不是光耦导通不彻底啊?就是光耦输入端的电流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那边的VCC是多少伏的,另外看看是不是光耦导通不彻底啊?就是光耦输入端的电流太小了 ...

VCC是5V。想通了,R8和R19并联的,阻值减半,电流变大,光偶自动打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CC是5V。想通了,R8和R19并联的,阻值减半,电流变大,光偶自动打开了

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R8和R19并联在光耦的后端,不会造成光耦的自动打开的。只有光耦的前级电流变大到一定程度才会让光耦打开。

网友D:
1.PWRSTATE4的电压为多少伏,这电压不能高于5V
2,光耦前端的稳压管D14,D15是多少伏的,是否可以去除,然后将R18的阻值改大,一定要满足光耦完全导通
3.是否可以考虑,U2A 1脚加50K左右的下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PWRSTATE4的电压为多少伏,这电压不能高于5V
2,光耦前端的稳压管D14,D15是多少伏的,是否可以去除,然 ...

这个50K电阻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