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到底隔离了强电没?

楼主(2012-08-06):
最近想弄弄阻容降压

看了一些大侠们的回帖,发现阻容降压并不隔离强电,很危险

实验室的同志们弄了个阻容降压的电路,用示波器就会马上跳闸

小弟还是想会会这个阻容降压

不知道这两个电路中的直流部分+5V、GND隔离了强电没?

第二幅图中的VIN通过D1、D3是不是还和交流强电有关系?用手触摸危险吗?

网友:
别摸我,会被电着的.

看你怎么插,地插到零线孔,还算安全,基本上随便摸,除了电容左侧-- 当然装上零线对地有电的,那也麻烦了. 反过来的话,,,嘿嘿.

网友A:
另外示波器探头的夹子是接3芯插头的地线的,你要是搭火线的话就短路火线和接地了。要测试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接市电输出隔离的220V,这样你要是摸到输出的一根线是不会触电的。调市电的第一原则是隔离,这样会安全很多,就算输出的220V短接也只是让隔离变压器发烫(时间长了也会烧隔离变压器)而不会像直接短路市电那样“惊心动魄”

网友:
既然你都看了大侠的回帖了,还用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示波器探头的夹子是接3芯插头的地线的,你要是搭火线的话就短路火线和接地了。要测试的话你可以使用一 ...

这个话题论坛曾好几次探讨过
根本就是,PE线跟L线遇上了

网友:
很显然这类电源都是没有隔离的. 用这样的电路是为了节省那一点成本, 没有办法兼顾到安全.

网友:
RC能隔离 母猪都能上树了

一般有变压器才基本上算隔离

网友:
大哥 I服了you 做强电没有个隔离变压器任何仪表都是浮云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不隔离     这玩样除了成本低,(其实也低不到那里去)  其它一无是处

网友:
关见是现在有好多这样做,对人也是不好的

网友:
光电耦合、电磁耦合,这个是吗?不是的话隔离个什么?顺着它电流的方向一路走过去不是从高压走到了低压?

网友:
其实你自己用电路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隔离了。
要是人能碰到的最好还是不要用这个方法。

网友:
注意很危险!

网友:
测试时候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吧,根本没有隔开强电的。

网友:
很多小家电都这样做。 曾经接触过一款飞利浦的咖啡机,就是阻容降压,可靠性还是相当不错的。拆开了通电玩,就有点危险,被电过很多次。

网友:
楼主,基本的模电知识搞清楚先,不然点死都唔知。

网友:
把示波器的底线断开

网友(2012-12-02):
一定要注意啊

网友(2014-04-18):
mark 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