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utf()是什么函数?求指点~

楼主(2012-08-06):
if (i == sizeof(irCode)/sizeof(unsigned short))
                    Poutf(__FILE__, __LINE__, "not found, ir code: %04x\n\r", (unsigned int)t);
else
                    Poutf(__FILE__, __LINE__, "ir: %x\n\r", (unsigned int)irVal);
代码里有这样一段,看起来好像是赋值~大神们知道这函数头文件和定义吗?百度Poutf()没答案,求指点,谢谢!

楼主:
编译提示:MAIN.C(226): warning C206: 'Poutf':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C(226): error C267: 'Poutf':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友:
看起来是调试时候用的,输出文件名,行号,以及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