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低成本耳放推低价耳机DT235,请使劲拍砖

楼主(2012-08-06):
入了DT235,32欧的,听《四季》一类的音乐给力,听流行口水歌刺耳。对得起价格了,甚得我心。
计划弄个小耳放推,进一步挖掘它的潜力。图如下,用二节18650串联供电。

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或使劲拍砖,谢谢。

网友A:
换个好点的耳塞,找个thinkpad笔记本一插,音质我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点的耳塞,找个thinkpad笔记本一插,音质我都满足了~~~

兄弟你幸福啊。插在ibm x32上不满意,虚荣心作怪,悲剧

网友:
32R的耳机用不用耳放没区别,不会带来改善的...

网友:
耳放一般用来推动高阻耳机,32欧的耳机,用不着耳放吧。。。。

网友:
我的就是DT235  感觉还行……用了二房会有多大提升??

楼主:
现在我用tpa6120推,听图画展览会,很爽啊,就是ic发热太厉害。

网友:
DT235加耳放会有脱胎换骨的感觉,主要是动态和速度有明显提升。
32欧阻值是不大,不过说32欧就不用上耳放就有点过了,耳放带来的好处不只是功率还有控制力。手头的T50p SHP9000都是32欧的,但是想推好这两个耳机还是得上耳放,电脑台式机都很难推出像样的声音,如果直接接板载声卡,建议不要上价格超过300的耳机,因为再好的耳机在这样的音源下也听不出什么好来。

楼主:
现在用这货来推。

绝对对得起DT235。就是+-15V供电的TPA6120驱动32欧,发热很大,有点不放心。
K240M不在手上,但又忍不住不听,所以就买了个DT235凑合着过。

网友B:
DT131 ,231,235是拜亚难得的高性价比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DT131 ,231,235是拜亚难得的高性价比耳机。

没有传说那么好。声音相对还是冷硬,不听古典的绝对不建议买。dt235优点在于,声场开阔,瞬态好,低音不混。

楼主:
论坛上传音乐太麻烦了。。。
把.rar后缀名去掉,用7z解压。
这是第14轨,图画展览会中一段,很过瘾。enjoy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传说那么好。声音相对还是冷硬,不听古典的绝对不建议买。dt235优点在于,声场开阔,瞬态好,低音不 ...

我有DT131,mx500,DT231,HD650,这些都是好多年好多年这样听下来了的。其中MX500是上高中那会省饭钱省下来买的,一直陪我到工作,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后来插头坏掉了,自己修了下下,现在有一边已经偏音了,算是寿终正寝吧,有很深的感情,尸体现在还保留着。DT231也有六七年了,一直都在听,现在我放办公室午休的时候听。DT131给女友的,我听过一段时间,跟DT231没多大区别,我怀疑是用的同一单元。HD650是08年买的,一直用莱曼推。

所以说这几个耳机我真是太了解了。就百多块钱的耳机,能有这个性能,真的是超高性价比。都很耐听。流行古典都比较适合,声音不出彩,但是很耐听,久听不累。当然不能跟650这样的旗舰比,相对于价格来说,初烧的好选择。

楼主:
难得兄弟你给DT231这么好的评价,我的是DT235,声音估计还是有点差别的。
很耐听倒不算吧,特别是刚买回来的两三天。至少没有K240M耐听。考虑到269¥的价格,有这个程度的表现,属于超值的。
初哥可以参考。

网友C:
楼上 众多介绍的几个型号,哪里能买到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 众多介绍的几个型号,哪里能买到真货?

哥在亚马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