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2530怎么判断晶振起振稳定?

楼主(2012-08-06):
请教各位师哥师姐,2530怎么判断选定32M晶振后,然后等待它稳定。2430可以用sleep寄存器的第6位(xosc_stb)来判断,但是2530的sleepcmd寄存器的第六位被保留了。

网友A:
CLKCONCMD &= ~0x40;         //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 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 等待晶振稳定
CLKCONCMD &= ~0x47;         //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 32MHZ

网友(2014-09-12):
引用 网友A:
CLKCONCMD &= ~0x40;         //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 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 等待晶振 ...

请问下,代码上有方法判断外部32K是否起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