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ISE 13.2中文资料或者书籍?最好经典的

楼主(2012-08-06):
     如题,由于有一个项目涉及到xilixs的FPGA XC3S200的片子,对于这个ise操作不熟悉。还有FIFO那一块应用的,有详细说明资料不?谢谢!

网友:
coregen自动生成fifo呗,其他的跟A的差不多,本人还是喜欢用X的片子

网友A:
E文好的话,软件安装目录下 DOC目录中有不少文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文好的话,软件安装目录下 DOC目录中有不少文档的。

我正在手头上练习一个uart接口,用FIFO实现自收发,但是总是出现前后数据缺了4个字符,其中中间数据是正确,为什么?有没有这样例子参考一下

网友:
用ModelSim等仿真器做一下仿真看看情况

网友:
ISE的书通常都是比较老的版本了,而且也不建议买,因为意义不大。很多书都是把Xilinx的文档翻译一下而已,当然还有翻译的很烂的。
所以英语还行的建议直接上xilinx网站上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