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距离红外避障模块的电路图

楼主(2012-08-06):
如题,我想弄个可调的远距离红外避障模块,可是自己不知道该从哪弄,接收管是一体化的那种,发射管要自己弄,38k由455k经过12分频得到,或者555也可以。
我看到淘宝上有卖那种模块的,那些模块,难道发射管直接上电发射38k的波,接收管如果接收到输出0,如果没接收到输出1,我说的是反射式的。
需要调制吗?

求一份原理图,谢谢

外形如图

网友A:
可能像七彩LED那样,管内集成振荡电路,接上电就发射脉冲,
有实物实测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像七彩LED那样,管内集成振荡电路,接上电就发射脉冲,
有实物实测一下就清楚了 ...

关键是没有实物哇,明天买点东西自己弄一个试试,看看直接发38k的波有什么效果

网友B:
发个38k的就行了
38k一体化接收管,接收到38k就有输出,其他情况没输出

网友C:
远距离 可以考虑 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距离 可以考虑 超声波

考虑到成本问题,距离不算太远,1米之内就可以,单纯的红外对管也就5cm,这都是好的了。。。所以要加波进行,怎么调制,你知道吗?

网友:
发射管 载波呗 方波 或者正弦

PS:甚至谐波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38k的就行了
38k一体化接收管,接收到38k就有输出,其他情况没输出

我原理想的也是,就是说,直接加个38k的波,上电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7-11-03):
引用 楼主:
考虑到成本问题,距离不算太远,1米之内就可以,单纯的红外对管也就5cm,这都是好的了。。。所以要加波进 ...

有方案了吗?? 想用到同样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