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的1N4007是怎么个作用?

楼主(2012-08-06):
在线等回复!

另外,我有一个10W的降压变压器,是不是负载就只能是10W以内的?用大电容行吗?

网友:
他们说是防反接,我看也像这么回事,不知楼主如何认为。

网友:
2楼去哪里了,我怎么就3楼了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阻容降压电路吧。4007是整流用的。

网友:
半桥整流吧
输入那边看着应该是市电

网友A:
楼上有误,这是半波整流。

网友:
擦,我以为是DC输入呢,480v,交流啊,那就是半波整流了,只有正波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有误,这是半波整流。

那D2又是怎么回事呢?D2不是稳压管?

网友:
阻容压降电路
这里的1n4007是半波整流二极管

网友:
10w变压器,你的负载平均功率就要小于10w了,

网友:
这个要看楼主这个电路的应用场合,单从上图上看,这个4007可能是:
1.整流(如果输入是交流的话).
2.防反接.
3.降压.
4...........

网友:
前面应该是阻容降压,后面二极管是整流的吧。。。

网友:
D2不能在D1的右边,D2当然应该用稳压管,只是中国这里喜欢省,于是把D2既当稳压管又当整流管使用 下边正电流时流过稳压管给电容回电,好在上边正电流是充电。

网友:
阻容降压后稳压在4007半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