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赛扬老机升级CPU,求建议~

楼主(2012-08-06):
如题,07年6.1买的机器,已经升级内存了,无奈赛扬1.73实在跑不动,所以近期想升级CPU

图1 处理器

图2 主板

求一个价格在200以内能用的CPU,谢谢

网友:
老酷睿,价格应该很低了

网友:
我在用的台式机,过段时间换笔记本。

网友:
笔电cpu很难换的吧

楼主:
多谢楼上的建议,目前选定了T7200和T2350这两个
TB参考价格是299和160....

自己本本背后的CPU...热管

感觉拆解得工程不小.....貌似整个背板都要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建议,目前选定了T7200和T2350这两个
TB参考价格是299和160....

不需要拆整个背板,把散热器的四个螺钉拧下来,就能把散热器拿开了,之后就能取出CPU了.

楼主:
看了楼上的建议,动手升级了,7号从深圳订的T2350<---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
含快递153

1、包装

2、T2350.....为啥易碎贴是海尔的?

3、背面针脚

4、拆了四颗螺丝,散热器就下来了

5、made in china

6、散热器上的硅胶经过5年多已经干枯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更换

7、用牙签清理干净后的散热器

8、自己的小赛扬------------除了接触部分的硅胶还有一点活性外,边上的已经干枯...这会严重阻碍散热

9、安装上T2350

10、系统自检

11、第一次启动后系统认了双核心,但是任务管理器还没识别,CPUZ也只能识别一个

12、再次重启后正常....

给大家提个醒...硅胶这东西还是每年检查一下,特别是夏天...

网友A:
各零件现在便宜的不得了,,随便升级,速度难以显著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零件现在便宜的不得了,,随便升级,速度难以显著提升

主频提高了,双核,内存也升级了
由于硬盘和显卡的限制,整体提升有限...
不过在消耗CPU和内存的任务,如PCB布线和Matlab仿真的时候优势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