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器 hex code及原理图

楼主(2012-08-06):
此版本解决ISP下载加锁之后再写GUID变全0的问题
升级方法见原理图
如果手上只有一个下载器,可以将SWD线接出,用调试器进行下载。

网友:
这个猛, 到现在为止LGT官方已经放出了SWD和ISP的电路图与固件了

网友:
官网上有了?

网友:
已确认里面没有source code
也就是第一次还是得去淘宝或邮购部先购买一个ISP下载线才能开始工作

网友A:
鸡和鸡蛋的关系
没有编程器怎么写入?
除非公布的是协议或者源代码,
那样就可以通过移植到自己有的单片机上!

所以还是老实的买一个编程器吧!

网友:
固件能用仿真器烧进去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鸡和鸡蛋的关系
没有编程器怎么写入?
除非公布的是协议或者源代码,

你那边测试了吗?我这边测试结果还是不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边测试了吗?我这边测试结果还是不照啊...

看我发的帖子,
那个1117被我用LDO代替了的,
还有加入了几个10uF的电容,

实践证明可以用仿真器写入,

我的系统环境是64位WIN7里运行了虚拟机,
虚拟机上的系统是32位XP,
写入软件是Avr Studio4,

读出的SPI协议不是很稳定,
还有那种没有CSN控制的SPI我觉得必须保证连接可靠才能下载成功,
否则经常会有失败自动重复下载。

网友:
已经测试过固件
winxp sp3
没有问题

网友:
已测试.thinkpad X201i没法用.WIN 7 32bit

网友:
斯待稳定的开发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不知道楼上各位自己DIY的协议怎么样,反正是在邮购部买的ISP很不给力啊

网友:
等官方公布编程协议自己写个,
估计弄个USB转串口的都比这个稳定吧!

网友:
维稳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