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时候发行16K的LGT,低功耗小封装的,像那个SSOP24.....

楼主(2012-08-06):
请问什么时候发行12K或者16K的LGT,低功耗小封装的,像那个SSOP24挺好的

网友:
近期应该不会,
低功耗更没可能了,如果国产能做出低功耗的并1.8V-6V那就可以秒杀某SxC的了
容量大点封装是SSOP24还有可能,不过一向都是大容量多IO是行业常规,
你要是看到一个32K的并且外设超多的SOP8封装的单片机那就是希罕品了!
我还想看看会不会出SOT23的封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