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看到这种架构的雕刻机,请高手评评优劣。

楼主(2012-08-06):
请教:看到这种架构的雕刻机,请高手评评优劣。

行程x266*y188*z168,材质:舞阳718模具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yODAzMjY0.html

交叉滚子导轨的十字滑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wNzE4MDEy.html

自制小数控测试(绘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0OTk1MDgw.html

楼主:
热门广告位出租

网友A:
真正专业的人士设计的
其设计能力和装配能力至少比我强100倍
由于各方面精度较高,不是我等可以模仿的
这种看似有些单薄和不合理的很多地方,其实正是机床设计的精髓所在

我打一个比方:
有些人设计滑座,把丝杠放在滑座的正中间,其实是不对的.
至于为什么不对,我也是在研究了3年后才搞明白
所以回头看人家大厂设计的滑座没有一条丝杠位于滑座的中间.

在本坛中,我就只觉得mon先生设计的东西够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专业的人士设计的
其设计能力和装配能力至少比我强100倍
由于各方面精度较高,不是我等可以模仿的

为什么在侧面的更好呢?
感觉更容易卡住啊,这样能降低三线平行的要求么?

网友B:
楼主强人啊!  虽然 不是搞机械 的  但第一眼 就看出了其中的美

PS:精品都是很美的

网友C:
请问楼主,最后一个视频的音乐叫什么名字?

网友:
丝杠放在滑台侧面,是为了降低x和y导轨的高度差,从而减小倾覆力矩,提高系统刚度么?

网友:
手头有两个拆机的thk重型导轨,也准备用这种结构(侧面丝杆)制作雕刻机,也是为了减少xy平面间的距离,至于其他的好处还真没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强人啊!  虽然 不是搞机械 的  但第一眼 就看出了其中的美

PS:精品都是很美的   ...

还真让你说中了,看上这款机机,就是它让俺感觉很美。咱是很俗的。只有这种刚性规则的机械美和柔润圆滑的人体美才能让俺的小心肝火热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最后一个视频的音乐叫什么名字?

汗,视频不是俺做的,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最后一个视频的音乐叫什么名字?

my  humps   the   black eyed peas

手机shazam 搜索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的确很帅,交叉滚子导轨和方轨比,哪个成本更高呢?如果要是比方轨低,那就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y  humps   the   black eyed peas

手机shazam 搜索的,不知道对不对

谢谢!是这首

网友:
敢情雕刻机也是个国画大师啊

网友:
很牛逼的作品啊,上面说的丝杠放在滑座的正中间是不对的,有人能具体解释下吗?

网友E:
楼主您上面SOILDWORKS的截图是哪来的啊,有设计资料吗?

网友:
这台机器的Z轴的丝杆不就是放中间了嘛,不用那么妄自菲薄。我觉的纯粹是结构需要,估计交叉滚子导轨的十字滑台是采购的构件,所以中间无法安装丝杆才加到旁边的。

网友F:
就是,这个雕刻机工作刚性不够,丝杆驱动力没用到正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雕刻机工作刚性不够,丝杆驱动力没用到正处

仔细看看车床的主丝杠在什么位置,没听说过不对,用了上百年了,不对的话早就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上面SOILDWORKS的截图是哪来的啊,有设计资料吗?

截图是别的网站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车床的主丝杠在什么位置,没听说过不对,用了上百年了,不对的话早就改了. ...

车床受力点在刀尖,刀尖在三角导轨一边,跟铣床一回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图是别的网站上的。

图纸挺多的啊,网址能给一个吗?

网友:
这个作者在一论坛里有发详细的贴,这种结构当时引来很多人的围观,有专业人士,有像我这种不明真相的群众,后来作者给出了THK的安装手册,上面有这种安装方式,并给出数据,说明可受力的范围,从而决定使用范围.

然而,作者对于使用这种结构,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擦,我忘记了是什么~不好意思
`

网友:
thk的样本上确实有,原本还准备改造,看了这个可以抄一下

网友:
原来的帖子还有吗?哪位好心人发一下网址啊!

楼主:
5iMx里搜索帖子“【小雕铣】 完成了,上个视频”
THK官方资料中明示了丝杆安装方法,在小型工作台的尺寸中,高刚性线轨上,是完全可以侧装丝杆的

作者选择侧装主要是为了降低工作高度,采用交叉导轨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作台的整体厚度。另外是因为这种导轨的特性是可以预紧,
可以调整精度到无间隙高状态,而且天生钢性就很优秀,单滚子可承受极大的压力。
缺点:不易安装丝杆。

立柱z轴的选择:HSR20A 带法兰的首选

不用滑块用交叉棍子VR导轨的原因:

作者对一些数据的说明:
……导轨和滑块在这台机的情况下受了多大的力?一吨?还是十吨?数据计算更科学,做到能用够用才正确!

……其他朋友对偏置丝杆的顾虑一样。我来说下我的理解。

这台机中有很多地方不是正向、平衡的力源。有个使用注意事项:力源必须小于承受力,否则会加速损毁。

来了解几个数据:
------------
M6的螺丝可以承受680.2公斤的拉力 六颗M6接近4吨了   ;单颗M8的螺丝可以承受1250.2的拉力;

气弹簧只有区区10KG的推力 ....HSR20单滑块能承受超过1000N(1吨)X2就是2吨..真懒得计算那100N的力了.....还需要顾虑这点偏心的力么???

简单说,这个道理和偏置丝杆一样。不用担心。ok的~~~~~

-----------------------------------
另外,其实气弹簧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有2个
1,减轻丝杆的压力
2,减轻步进机的压力
滑轨那么重型的武器,这里就不用担心了...随他去吧

网友G:
太漂亮了,牛X,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漂亮了,牛X,有图纸吗

700大洋一份。您来几份?

网友:
太贵啦,穷人

网友:
对了,做好花了多少米

网友:
牛人,发一份图纸行吗f515626@163.com 要不把你的小心肝让给我。太漂亮了

网友:
太牛了,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份,oscill@qq.com,太漂亮了,想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人,发一份图纸行吗 要不把你的小心肝让给我。太漂亮了

亲,这小心肝可是俺排除万难,从众多高手中七进八出才弄到手的。
你想像不到当时的争夺有多惨烈。

当时转让贴上稀稀拉拉的几条回复,而且还有一些留言说不看好。谁想暗地里竞拍火爆至极。
据作者后来告诉俺,自从他有意发帖转让这牛机。他的电话就一直没停过。QQ也撑爆了。

俺看到帖子后还仔细翻看了有关的视频和图片,才最后短信给作者。
当时他正被几个先下手的就砍价和快递费等一些细节纠缠不清,

俺立马拍板:包邮!到付!并加价请作者完成最后一点加工。让俺能到手用……

杂七杂八算下来,这JJ被俺以七千大洋收入囊中!

不知道各位高手如何估算这机机的价值
如果光算材料,以俺的外行估计应该有五千左右吧。
还有加工费用和后期装配要算的呢。
七千大洋能拿下,俺认为值得。
所以,这小心肝俺是不会转让的,作者还有些依依不舍呢。

从目前俺收到的Z轴立柱和主轴总成来看,俺很满意。

至于图纸,作者说看在俺爽快拍下的份上答应给俺弄一份完整的图纸。
但还要修改那最后的一点加工部件,还没到手。

700大洋一份完整的图纸,这算是一个考量。
如果只是拿来看看就束之高阁,就要掂量掂量花700大洋是不是值得了。

网友A:
楼上的,技术论坛发言最好有数据支撑,才有说服力
近观10年内的机床设计,已经极少有著名公司把丝杠放在中间,以日本和德国工程师最为过分
那是尽一切可能性紧靠一边,其好处我也是用了3年才搞清楚,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国内工程师执迷不悟
为什么我不想说,因为我也是花了巨大代价知道的,就这么说了我舍不得.
贴几张图以示说明

网友:
设计的第一原则就是易于装配和调整。有些人就是喜欢劈开这个“简单”的原则,搞一些华而不实,看似很复杂和NB的东西。这样的在装配中容易调整两根滑轨和丝杆之间的空间平行度和位置度,猜测而已,请勿拍砖。

网友:
不是你做的'纠结呀'既然你不出'图纸到时候给一份呀'大哥太喜欢这设计拉'要不作者联系方式给我发到邮箱'最好发图纸亲'•f515626@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有很多在侧边丝杠的著名企业,但是目前我用用的日本西铁城,德国DMG,日本bother,美国哈斯,他们绝大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5%89%E6%9C%BA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我知道丝杠贴近导轨的很大的好处就是刚性好,不易弯曲,减震等等。但是这点有很多补偿办法的! ...

我不会和你辩的因为没有意义
你要是真明白,你那台机器不会是那个样子
就像你说的精度
你用的那个结构我十年前就做过,要是如你所说那么好我早就干雕刻机了

我每每看到别人的设计总是想法找到他的优点,没找到人家的优点就会好好想想人家为什么这么干.
远的不说,前段时间有次和阿莫通电话正好赶上他在收铸铁厂,我想阿莫铸铁机器终于要开造了
结果后来阿莫贴出了02机,还是铝的,我们纳闷为什么设计成那样,后来他告诉我我才明白,但是我现在不能说.
所以你看到别人的设计不合你的感觉没必要抵触,要仔细想想,因为别人不傻,以我和阿峰的交流看他是很懂的.
但是你那个太水了,还不服,大有把黑的说成白的之趋势.
就你用的那个破光轴和直线轴承在你那个结构下能随便装出0.01阿莫也不会这么长时间交不了货了.
就你那条破丝杠,你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吗,还0.01精度,这种就0.01的话C7就值钱了人们就不会投资上千万上磨丝杠的设备了
所以说很多地方你未必真知道,就像为什么丝杠在一边,却总想误导别人这个我感到是我反感你的直接原因.
我们业余做个东西玩,如果明知用的地方不对还非要这么干,是十分罕见的

楼主七八千内拿到这台机器是很可喜可贺的,我要是知道这个信息,楼主是不会有这种机会的.
这是个专业人士设计的机器,比我水平高,该服就要服,这样才能进步.
你放心就是你的机器也用了线轨和楼主的机器摆在一起卖,楼主那个肯定先出手.

最后,我讨厌不懂装懂.

楼主:
各位高手讲慢点,歇歇气,喝口茶。俺在认真听讲呢。
收到立柱总成了。
真重!整四十公斤!俺就搬了一层楼外加走二十多米,感觉腰快断了,小胳膊酸酸痛痛的。
XX的,咋俺天天抱八十多斤的妹子也没感觉这么累啊。
奉上立柱果照数张,请各位高手慢慢鉴赏,点评点评。

请教:俺要除掉这锈迹,该如何办?除掉后该如何防锈?喷漆可以么?请各位高手指点。

请教:这里应该是加黄油的吧?应该用啥牌号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
恭喜恭喜,楼主收到小心肝啦。要是早看到设计者出爱机。肯定加入战斗无缘呀看见就想去深圳给你抢过来太漂亮啦。收到图纸记得给一份呀亲

网友:
楼主你抱了机器就行了,还抱了妹子,好幸福.
试一下WD40,千万别买到假的

楼主:
WD40?看来得找阿莫要他那瓶特供的WD40才放心了。

网友A:
你搞清楚,我说的是近10年国外著名大厂设计的,你不要指鹿为马
1.人家的光轴你知道是怎么造的吗,你的光轴是垃圾你要清楚
  请你好好看看阿莫有关空调铜管和铝管的帖子,不要拿你那超廉价冷拔光轴和别人相提并论.
2.我没有诬蔑丝杠放在中间的机器,我的机器就是仿造bother的TC机机架做的,丝杠也在中间
  我只是说,现代设计都会尽可能选用靠边的设计,因为需要
  远的不说,我所欣赏的阿莫的雕刻机,mon造的机器丝杠也是在中间,那也是因为需要,我并没有提出质疑.
3.你看看dmg,马扎克,现在设计的机器有哪个还把丝杠放在中间
  现在再设计需要把丝杠放在一边这就是事实,你说的那些公司,现在的设计丝杠都靠边了,比如你看dmg现在的图
  所以我说过是近10年设计的机器,请你看清楚再说.

反正谁好用谁知道,我也不是什么牛人,这也不是什么褒义词,你也不用冒充专家,一切让时间证明吧.

网友:
丝杆放哪儿也就跟主轴刀具好在哪个位置干活有关,单丝杆偏置的,一般就是机头转动的多轴机,如果是摇篮式的多轴,就不大可能了

网友:
哇长见识啦,这么多的好jj非常漂亮

网友:
亲货还没有收到吗

楼主:
亲,你比我还急啊。
联系过作者。说当初那个帮他加工的师傅有事回家了,还没回来。
换另外的师傅他不放心。所以俺也宁愿等……

网友:
看看后期加工,有什么改进。着急呀

楼主:
没有大的改动,只是作者再次对X和Y轴进行加强,改动后原来的丝杠连接座就作废了。作者后来一直忙,直到决定转让都没再做那个连接座。俺加价就是请作者帮忙完成它。作者要求严,只想托原来帮加工机架的师傅做。刚好那师傅回家探亲,就拖下来了。俺也同意,宁愿慢点,也要做好些。

网友:
TMD,看了一眼身中剧毒……又要折腾我那个破机器了。。。

网友:
还没有收到吗,

网友:
也想学习下,想知道丝杆放那边比较合适!

楼主:
蛋定,要蛋定啊。亲。

楼主:
等待中……
看图聊以解馋。

网友:
老图片,不要再发了期待更新

楼主:
温故而知新啊,亲,难道你看一眼就通晓作者设计精粹了?

网友(2012-11-15):
后面呢,楼主继续啊……

网友:
mark  标记一下

网友:
就跟以前搞不懂为啥一定要用联轴器一样

网友:
立柱这样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清楚,我说的是近10年国外著名大厂设计的,你不要指鹿为马
1.人家的光轴你知道是怎么造的吗,你的光轴是垃 ...

这位高手,我猜想丝杆的位置取决于平台的结构和刚性。看那些双光轴的一般丝杆都在中间,而滑轨的都在侧面。估计丝杆位置是平台的移动结构决定的。
不知对不对。不方便说原因就请pm是或不是,谢谢,只是想学点东西。每件物品的产生必定有其特殊原因,分析这些只是为了增长知识。大家心平气和的就好。

网友A:
关键是要辩证客观的对待工作
比如用两条导轨支撑平台的时候
如果想仅仅调出精度的话,如果导轨和滑块合格,不要上紧推拉几次就可能有精度了,但却没有达到理想的刚性
就像一样的铸件,有的人装的机床一干活就叫,有的人装的很好用,一打精度差不多.

真正严谨的装配一般是这样的
先定义基准导轨(任何形式的导轨都只有一条是基准导轨)
然购加上滑块并预紧(滚珠滑块不换珠子照样可以方便预紧只是业余人士不知道而已)
调好基准导轨,丝杠支承座上验棒
以基准导轨的滑块为基础测验棒的上母线和侧母线
调整丝杠支承座达到指标
丝杠支承座上销钉
安装丝杠
安装基准导轨的压板
安装一个小的滑座
用扭力扳手预紧丝杠的角接触轴承
预压一定重量后检验摩擦系数
省略很多条

安装辅助导轨
装全部滑块
......

所以为了调出更好的刚性,丝杠必须紧靠基准导轨
很讨厌有些人根本就没干过还误导大家

机床的装配十分复杂,远不止这些
很多人梦想丝杠在中间力量很合适
现实是根本不可能
因为理论上可以没有误差的

网友:
和我争论的那个兄弟,连精度的概念都没有,自认为他装的那个有0.01的精度
我非常想高价收购他手里那些量具,以后不管什么机床,一打精度都是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要辩证客观的对待工作
比如用两条导轨支撑平台的时候
如果想仅仅调出精度的话,如果导轨和滑块合格,不 ...

受益匪浅,原来是要靠近基准。新手学习了~~~谢谢指点~~~

楼主:
设备装配是一门高深的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技术论坛发言最好有数据支撑,才有说服力
近观10年内的机床设计,已经极少有著名公司把丝杠放在中间, ...

看了你发的图片,不能解释你丝杆偏装正确的理论,至少大公司图片上丝杆偏装是有困难原因的(你朋友的设计不谈)。
第二张图:单丝杆部分偏装是因为主轴在中间,只能偏装,不然Z轴怎么装。
第三张图:主轴部分后面是有东西的(从后面大的空腔就能判断出来),丝杆只能偏装。下面的部分刀具台和工件推进台都是在同一轨道上运动,因此应该是轨道中间有2根丝杆(因为移动的方向、距离、运动和停止都不可能始终相同。从图上也能看到轨道中间除了丝杆还有其他东西),同时还要布线,所以就看到的丝杆而言只能是偏的。
第四张图:同样是因为主轴电机后面是有东西的(比如伺服编码器等,图上隐约看得到。),要考虑主轴的布线,同时尽量减小横向力矩,丝杆只能选择偏装。我认为之所以没和其他两轴一样采用双丝杆是因为Y方向的重量小,轨道、丝杆的损耗在可接受范围,为节约成本而使用单丝杆。
第五张图:很明显是因为B轴和主轴那两个旋转电机碍事(B轴的电机图上可以看到底部),在加上电机布线的坦克链,丝杆绝对只能扔边上。
综上理由,你认为偏装是正确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在力学原理上是绝对不正确的。偏离运动力学中心安装牵引力装置是绝对像小沈阳那样跑偏的。

网友A:
如果他们需要丝杠在中间就一定有办法

网友:
两位消消火。
不过我喜欢看你们争论技术,便宜了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学到很多。
谢谢争论,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他们需要丝杠在中间就一定有办法

当然有办法,比如增加床体的尺寸,但是你考虑过成本吗?高昂的成本是你买单还是谁买单?产品卖不出去,企业都完蛋了。产品设计追求的不是技术的完美,是技术、成本、收益、最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结合点。你不会还是个学生吧,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网友:
我觉得做为桌面雕刻机来说,这种结构完全可以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
楼主啊,有设计资料吗?119527430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车床的主丝杠在什么位置,没听说过不对,用了上百年了,不对的话早就改了. ...

我想:车床的导轨一般是V型+平面吧!所以。。。。。。丝杠是在外侧下面!力的平衡吧!
见笑了!

网友:
机械设计的基本原则 过度约束!超静定? 我想理解这两个,就理解为啥偏置丝杠了!
自从自己搞了一台机机后,唯一感悟的就是:精度是钱堆出来了! 妈呀!

网友:
某些高人真能扯。
交叉滚子导轨结构的平台把丝杠装在中间地板要开槽的,楼主的机器是钢板结构,把丝杠装在侧面是最省事的。
森精机的DCG(重心驱动)双丝杠侧置驱动单轴才正确,而且人家双伺服+光栅尺来驱动的,X、Y轴的那四个伺服不给人家点银子么?
你只弄一根丝杠放侧面转叫哪门子事?第一次听说有支持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啊,有设计资料吗?

有SW的图纸。全套的。
不过要花钱的。
因为俺花了七千多搞来这宝贝时,是机器和图纸都买下。并征得作者同意,可以自主使用他的图纸,得到的收益是要分成的

网友:
这里没人会买图纸!有这个份的钱再加一点可以买momo大哥的jiji了!

楼主:
是啊,大伙儿看看就好。

网友:
很漂亮的一款小机机,不错.

网友:
我是新手,楼主能不能联络我一下,有问题想请教.qq:327127520

楼主:
超人有啥问题在这提出来,会有很多热心高手给你解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人有啥问题在这提出来,会有很多热心高手给你解惑的。

楼主的机器终于组装起来了?

现有的这个02机工作台面太不平了…… 左右最大差近2mm………… 普通玩玩刻个软东西还可以……
有空自己也画一个机器做做试试…… 全套02机的尺寸吧……

楼主:
目前正给机器选择电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