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以同时安装IAR FOR MSP430 跟 IAR FOR ARM吗?

楼主(2012-08-06):
求助帖,我以前用iar for arm,刚好最近有个项目,要用iar for msp,不知道能不能装在一个电脑上,因为两个版本相差很大,arm 的是6.40,,,而430的只是5.30版本。
请高人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
可以,你可以把iar系列的都装上,但是最好是每个程序一个安装目录,不要共用目录,貌似以前有51和avr的ide版本冲突的状况。

网友:
直接安装,不会存在有冲突的情况,同在IAR目录,但是在不同的子目录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FUL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