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流表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2-08-06):
今天安装了三个数字电流表,开始正常,当低压电源侧变频器启动时,显示电流就乱了,有的增加了2百多安,有的增加近1百安,变频器一停就正常,是通过电流表辅助电源干扰的,有什么好的牌子推荐?

网友:
LZ目前使用的是什么型号,那家生产的?
对辅助电源进行滤波试试看,简单一点就是挂个滤波器成品.

楼主:
杂牌的PD194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