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B7128竟然爆炸了!!!

楼主(2012-08-06):
试用THB7128驱动57步进电机,竟然爆炸了!刚开始四相输出的波形是对的,只是点击吱吱响,并没有转,后来不知怎么的电流突然变大了,然后芯片就爆炸了。。。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就这样描述,我们猜一下???

网友A:
电机线内部有短路现象吧,当转到某一个位置就会发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内部有短路现象吧,当转到某一个位置就会发生短路。

电机内部应该没问题,另外有一块买的驱动板,还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关注下,想知道原因!

网友:
自己做的板? 检查一下外围器件是否有虚焊或者焊错参数的

网友A:
电机运转的时候如果电机线掉了一根结局就是芯片冒烟,我两片都是那样的。

网友:
~打哑谜这是

网友B:
其实想知道LZ所说的爆炸是怎样,只是冒烟吧。估计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想知道LZ所说的爆炸是怎样,只是冒烟吧。估计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

是爆炸,芯片中间有一块崩掉了,现在芯片中间位置有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运转的时候如果电机线掉了一根结局就是芯片冒烟,我两片都是那样的。 ...

没问题呀

网友:
你的做法有问题。
像这样的调试,要用实验电源。
我在新做3977时,停转时,过流保护,转动时正常。是忘了设半流电流。
不这么做牺牲是正常的,也是平常的。至少没抓住出问题的状况,只知爆片意义不大。

网友C:
这个片子小电流没有啥问题,大电流状态 如果电机堵转烧的机会超高。另外那个震荡电容也要小心。品质不好也会炸。我们用了大约5K左右。现已经换成别家的了

网友D(2014-07-18):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小电流没有啥问题,大电流状态 如果电机堵转烧的机会超高。另外那个震荡电容也要小心。品质不好也 ...

请问你换了什么芯片?我的也爆掉一些,1%的样子,很烦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换了什么芯片?我的也爆掉一些,1%的样子,很烦躁啊!

DRV8841

网友:
这个是要我猜啊,

网友:
谢谢,这个DRV8841相对于THB7128性能怎么样?  噪声方面哪个好一些?望指教!
DRV8841电流电压相对于7128好像小一些哦。

网友:
参数再好,不稳定就是个屁。反正我不敢用THB系列的东西

网友(2014-09-25):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换了什么芯片?我的也爆掉一些,1%的样子,很烦躁啊!

你好,方便的话可以将你的pcb图发给我看看,1%的损坏率是不正常的。qq是263108097

网友:
发热?短路?电流过大?

网友:
应该是电流过大,没半流。

网友(2014-11-06):
爆炸,有没那么恐怖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