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5kHz读写RFID资料

楼主(2012-08-06):
求125kHz读写RFID资料。
我想读写一下我自己的一个ID卡,主要是自己玩玩。
有几个问题:
1. 没有天线,用网线的芯能否绕125khz天线?
2. 我对读写距离没有要求,所以希望电路越简单越好;
3. 我有一个STM32F0的开发板,打算用这个板子搭分立电路;
用IO口的PWM生成125khz信号,

网友:
1,不能
2,自己搜索论坛
3,同上

网友:
楼上 2. 3正解 1我不知道

网友(2013-05-11):
ID卡不能写。

网友A:
RFID只能读,不能写数据进去,不过你写好程序后,换读别的卡型号,就可以读写数据了

网友(2013-06-17):
引用 网友A:
RFID只能读,不能写数据进去,不过你写好程序后,换读别的卡型号,就可以读写数据了 ...

只要大胆创新就可以,别说是网线的心,直接用网线圈起来都一样可以当读卡线圈,以前试过

网友:
只要天线的电感值正确,另外注意一下阻抗及Q值就行,没那么麻烦。其实射频电路核心问题就是一个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
ID 卡是有可以写卡的型号的。

只是我们平常都不太用。

网友(2013-07-28):
求解125K天线都需要什么参数?除了电感以外,另外那个电感值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
这里有个图,有计算方法!

网友(2013-11-05):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rf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