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_MDK与Proteus联调Cortex-M3可以吗?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2012-08-06):
RT,我选的是LM3S308,请高手指点!提示VDMARM不支持TARTGET CPU。

网友(2012-10-04):
我也有有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没

楼主:
没法解决,似乎就是不支持的。有没有什么高见?

网友A(2013-03-18):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郁闷啊

看上去只能用另外一条路。用proteus调试MDK产生的AXD(实际上是elf格式,把扩展名改一下)。
elf和源代码必须按照同样的目录格式放在DSN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