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430PWM输出口。

楼主(2012-08-06):
资料上说,某某引脚有out1输出,但是我找不到哪儿配置选定。请高手解惑,要是有个源程序加上备注最好、谢谢。

网友A:
请细看官方例

网友B:
菜鸟给几点小建议吧:
1)如果确定要作PWM输出的话,端口的第二功能要开启,应该是PxSEL吧
2)每个PWM寄存器要设置,关于GPIO的设置有几个,比如置位/复位、清楚/复位等等,要和捕捉区分开
3)与PWM输出口对应的TIME要配置周期,CCR0寄存器
4)占空比设置,对应的GPIO的通道,CCRx寄存器
5)控制寄存器也都要配置,时钟输入、分频、计数模式,中断则根据需要开启
以上建议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细看官方例

我晕,我就是看着历程没有搞定才发帖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鸟给几点小建议吧:
1)如果确定要作PWM输出的话,端口的第二功能要开启,应该是PxSEL吧
2)每个PWM寄存 ...

谢谢,你的建议是对的,不过我也知道这些,但是我配置了,没有反应。参考例程无望····

网友C:
不是吧,例程说的很详细了,基本上就是几个寄存器的设置!或者你好好看下430的IO口的设置和功能,肯定能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例程说的很详细了,基本上就是几个寄存器的设置!或者你好好看下430的IO口的设置和功能,肯定能确 ...

今天的了解,out0不能输出PWM,out1或是out2才行。········例程并没有写出所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