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处女作-315M单片机遥控发射电路(原理图+C程序)

楼主(2012-08-06):
我是做射频的,从来没有写过单片机,第一次写的单片机程序。

原理图是315M发射电路,类似PT2262,但和PT2262的发射时序不同。原理图上面有详细说明。

C程序的按键扫描没有加消抖,麻烦指导一下。

程序写的很傻瓜很傻瓜,希望大侠不要笑话我。

原理图:

以下为C程序: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X_STATUS=P1^0;//定义P1.0口为发射状态指示
sbit PA_CNTL=P1^1;//定义P1.1口为功放电源控制信号
sbit data_out=P1^2;//定义P1.2口为数据输出

//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
        TX_STATUS=0;//初始化,灭发射状态指示灯
        PA_CNTL=0;//初始化,关功放电源使能
        data_out=0;//初始化,关数据输出
}
//初始化程序

//延时程序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延时程序

//功放电源开启
void PA_POWER_ON()
{
        PA_CNTL=1;//开功放电源
}
//功放电源开启

//功放电源关闭
void PA_POWER_OFF()
{
        PA_CNTL=0;//关功放电源
}
//功放电源关闭

//发射状态指示程序
void TX_LED()
{
        TX_STATUS=1;//点亮发射指示灯
        delayms(150);//延时150ms
        TX_STATUS=0;//灭发射指示灯
}
//发射状态指示程序

//产生1010        000000        0波形
void wave01()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elayms(150);//第7位

        delayms(150);//第8位

        delayms(150);//第9位

        delayms(150);//第10位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0001        1波形
void wave02()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elayms(150);//第7位

        delayms(150);//第8位

        delayms(150);//第9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0位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0010        1波形
void wave03()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elayms(150);//第7位

        delayms(150);//第8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9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10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0011        0波形
void wave04()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elayms(150);//第7位

        delayms(150);//第8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9位

        delayms(150);//第10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0100        1波形
void wave05()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elayms(150);//第7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8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9位

        delayms(150);//第10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0101        0波形
void wave06()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elayms(150);//第7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8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9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0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0110        0波形
void wave07()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elayms(150);//第7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8位

        delayms(150);//第9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10位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0111        1波形
void wave08()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elayms(150);//第7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8位

        delayms(150);//第9位

        delayms(150);//第10位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1000        1波形
void wave09()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7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8位

        delayms(150);//第9位

        delayms(150);//第10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1001        0波形
void wave10()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7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8位

        delayms(150);//第9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0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1010        0波形
void wave11()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7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8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9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10位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1011        1波形
void wave12()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7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8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9位

        delayms(150);//第10位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1100        0波形
void wave13()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7位

        delayms(150);//第8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9位

        delayms(150);//第10位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1101        1波形
void wave14()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7位

        delayms(150);//第8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9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0位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1110        1波形
void wave15()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7位

        delayms(150);//第8位

        delayms(150);//第9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10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1位
}

//产生1010        001111        0波形
void wave16()
{
        data_out=1;
        delayms(150);//第1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2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3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4位

        delayms(150);//第5位

        delayms(150);//第6位

        data_out=1;
        delayms(150);//第7位

        delayms(150);//第8位

        delayms(150);//第9位

        delayms(150);//第10位

        data_out=0;
        delayms(150);//第11位
}

void key_scan()
{
                uchar x,y,z;
        P2=0x0f;
        x=P2&0x0f;
        P2=0xf0;
        y=P2&0xf0;
        z=x|y;

        switch(z)
        {
        case 0xee:PA_POWER_ON();wave01();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01,输出波形01
        case 0xde:PA_POWER_ON();wave02();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02,输出波形02
        case 0xbe:PA_POWER_ON();wave03();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03,输出波形03
        case 0x7e:PA_POWER_ON();wave04();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04,输出波形04
        case 0xed:PA_POWER_ON();wave05();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05,输出波形05
        case 0xdd:PA_POWER_ON();wave06();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06,输出波形06
        case 0xbd:PA_POWER_ON();wave07();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07,输出波形07
        case 0x7d:PA_POWER_ON();wave08();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08,输出波形08
        case 0xeb:PA_POWER_ON();wave09();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09,输出波形09
        case 0xdb:PA_POWER_ON();wave10();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10,输出波形10
        case 0xbb:PA_POWER_ON();wave11();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11,输出波形11
        case 0x7b:PA_POWER_ON();wave12();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12,输出波形12
        case 0xe7:PA_POWER_ON();wave13();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13,输出波形13
        case 0xd7:PA_POWER_ON();wave14();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14,输出波形14
        case 0xb7:PA_POWER_ON();wave15();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15,输出波形15
        case 0x77:PA_POWER_ON();wave16();PA_POWER_OFF();TX_LED();break;//按键16,输出波形16
        default:;
        }
}

void main()
{        init();//上电初始化
        key_scan();
}

详情见附件:

网友A:
比较长,“0”、“1”都是脉冲组合,固定的,那么就作为一个函数,另外配合数组,你的程序会简化很多,我以前是这么干的。

网友B:
按键消抖,延长时间,

网友C:
这无线模块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长,“0”、“1”都是脉冲组合,固定的,那么就作为一个函数,另外配合数组,你的程序会简化很多,我以 ...

谢谢,呵呵!比较笨,没有什么好的习惯,想到怎么写就怎么写,所以写的程序比较啰嗦,呵呵!

最开始的时候处理PA_CNTL,我还是想用延时,即PA_CNTL=1,后延时,只要延时超过发射占用的时间就行,后来才想到发射前PA_CNTL=1,发射完PA_CTNL=0,就行了。

看来单片机也是需要多思考,才能写出比较简练的程序,呵呵!以后得多写了,呵呵!见多才能识广!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消抖,延长时间,

谢谢!呵呵!我也知道用延时来消抖,但具体程序该怎么写,还没有理解透!看来得再仔细啃啃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无线模块很便宜

无线模块确实比较便宜,但我想用编程来实现,而且也方便以后进行扩展。我要尝试扩展PT2262的按键数,发现如果要扩展到16键甚至是16+,需要加编码芯片,或者是一大堆二极管,呵呵,还是单片机方便。而且里面的波形完全可自定义,不像PT2262等,需要改地址码,相当麻烦。用单片机可以完全免除改地址的麻烦,完成一对多的遥控,甚至是无线数据传输。

另外公司正好有这些放大管,可以搭一下电路,看一下遥控距离。呵呵!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模块确实比较便宜,但我想用编程来实现,而且也方便以后进行扩展。我要尝试扩展PT2262的按键数,发现 ...

我说的便宜就是指 那些不带编/解码IC的 现成315M、433M无线收/发模块,6元左右一对。

LZ想根据电路图仿制无线收/发模块?有难度,调试不易,有坛友仿制但收发距离不理想

网友:
按键消抖:简单加个电容吧,效果挺好,  软件上就参考D触发器吧,很简单  保险的话D触发器级联  程序上就是多采样几次IO数据,多点存储空间

网友(2013-02-17):
谢谢楼主,最近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
楼主试过那个收发效果怎么样~?>?,距离可以到几米???

网友:
不错的 电路和 不走寻常路

网友:
的确是处女作!鉴定完毕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也想做个这样的东西,向lz学习了。

网友:
消抖延时10ms不就搞定了么

网友:
按键扫描的消抖,麻烦指导一下。
----------------------------------------------------
不是吧,315M射频都写得出,按键消抖不成问题吧。

网友:
我爱楼主,正需要这个,如果有接收原理图或仿真就更爽了~

网友:
哈,程序确实很新手~。。。。

网友:
俺做过类似的,但是发射距离不理想,用3个5号电池的
而且不能解决同频干扰的问题,不知道人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祝贺,敢于亮剑,就是高手

网友(2013-05-07):
不知道遥控距离能多远?

网友:
请教下楼主这个距离到达多少?我这边有15米,穿墙环境下

网友(2013-09-27):
不错,哪天需要时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单片机你入门了!

网友:
LZ最好简化下。。。

网友:
值得鼓励!!

网友(2018-10-09):
楼主,有接收电路吗,想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