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码管菜单显示程序

楼主(2012-08-06):
求助那位能给一个数码管显示程序或编程思路。我制作的硬件是六位数码管共阳极接法,由六个74H595控制

网友:
动态扫描,视觉暂留

网友:
参考电子表的设置方法,被设置的参数可以闪烁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huser\桌面
我有一个8位的。

网友:
现现才知道怎么传图片。

网友:
显示可以任意设置。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大家都没认真看楼主的问题吗?

网友:
动态扫描,每个数码管不是有个EN(貌似是),六位轮流扫描不断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第一次提的问题没有说清楚。不是要显示程序,是菜单显示程序。

网友:
都什么时候了,还用数码管?

楼主:
小弟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