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容可以这样用?

楼主(2012-08-07):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射极跟随器)?

交流电源……

求解:电容的作用

C1可以和交流信号连接?

C2可以在负载前接?那输出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
没有学过模拟电路?

网友A:
这。。。。。。。。。
LZ模电多少分??

网友B:
我无语,还以为是什么新奇电路。。。。。。。太坑爹了

网友:
隔直通交的作用.

网友C:
电容的特性是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对于交流而言,它就像个小电阻,看作电阻为0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特性是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对于交流而言,它就像个小电阻,看作电阻为0也行 ...

隔直流?

这样啊?因为老师说交流信号要隔直流的话应该用无极性的电容才对的啊?他为什么用极性的?

如果220V~交流电里可以接个极性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无语,还以为是什么新奇电路。。。。。。。太坑爹了

隔直流?

这样啊?因为老师说交流信号要隔直流的话应该用无极性的电容才对的啊?他为什么用极性的?

如果220V~交流电里可以接个极性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LZ模电多少分??

隔直流?

这样啊?因为老师说交流信号要隔直流的话应该用无极性的电容才对的啊?他为什么用极性的?

如果220V~交流电里可以接个极性电容吗?

楼主:
对不起各位,我记性不好,回去看书才知道,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