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样解决ISE13.2编译报错?

楼主(2012-08-07):
         编译、综合通过,但是在implement Design的的map上报错,请问怎样解决如下问题:
MapLib:979 - LUT4 symbol "XLXI_11/BU2/U0/grf.rf/gl0.wr/gwas.wsts/ram_almost_full_i_mux000042" (output signal=XLXI_11/BU2/U0/grf.rf/gl0.wr/gwas.wsts/ram_almost_full_i_mux000042) has input signal "XLXI_11/BU2/U0/grf.rf/gcx.clkx/rd_pntr_bin<1>" which will be trimmed. See Section 5 of the Map Report File for details about why the input signal will become undriven.

MapLib:979 - LUT3 symbol "XLXI_35/num_not00011" (output signal=XLXI_35/num_not0001) has input signal "XLXI_35/tx_en" which will be trimmed. See Section 5 of the Map Report File for details about why the input signal will become undriven.

MapLib:978 - LUT4 symbol "XLXI_11/BU2/U0/grf.rf/gl0.wr/gwas.wsts/c2/dout_i103" (output signal=XLXI_11/BU2/U0/grf.rf/gl0.wr/gwas.wsts/c2/dout_i103) has an equation that uses input pin I2, which no longer has a connected signal. Please ensure that all the pins used in the equation for this LUT have signals that are not trimmed (see Section 5 of the Map Report File for details on which signals were trimmed).

楼主:
自己顶,已经解决了,结贴

网友:
怎么解决也分享一下吧。

楼主:
我是把时钟分配改了就可以,可能主要是时钟约束的问题吧,请大家拍砖

网友(2013-03-21):
引用 楼主:
我是把时钟分配改了就可以,可能主要是时钟约束的问题吧,请大家拍砖

不是那个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