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20使用过程中,只用INT0不用INT1且其P0口分配完

楼主(2012-08-07):
C8051F320使用过程中,只用INT0不用INT1且其P0口分配完,如何设置IT01CF寄存器。请各位大侠支招,难道
IT01CF&=(~0x0f)这样?

网友A:
说实话 新华龙,有了那个配置软件我就没有关心过具体寄存器的设置

你看看配置软件怎么配 还有320也有中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新华龙,有了那个配置软件我就没有关心过具体寄存器的设置

你看看配置软件怎么配 还有320也有中文手 ...

我现在只是不管了··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