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在AVR STUDIO 5中无法进入断点,在6中更是无任何提示

楼主(2012-08-07):
LGT在AVR STUDIO 5中无法进入断点,在6中更是无任何提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后面那句英语是说:当前选择的器件运行时不允许断点。
哈哈,莫非ATMEL搞的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那句英语是说:当前选择的器件运行时不允许断点。
哈哈,莫非ATMEL搞的什么鬼? ...

要在汇编下才能看断点

网友:
当然无法进断点, 你这个断点是无效的!

楼主:
请教一下3楼,怎样进入汇编模式看断点?
先谢谢!

楼主:
但在VIEW(视图)菜单中没有disassembler子菜单?

网友:
调试的时候点右键里面有选项  或者 alt+8 快捷键也可以。

楼主:
请教一下,转到反汇编不可用(灰色)是怎么回事?

楼主:
转到反汇编不可用?

楼主:
点击全部中断后显示无反汇编源文件?

楼主:
这个,有那位高手愿意指点一下?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7990-1-2.htm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来不止我一个有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无解吗?

楼主:
希望技术支持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到反汇编不可用?

调试的时候才能看汇编代码!

网友:
调试的时候你打的断点变成无效断点,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你可以把断点先取消,在调试时去打,看你打不打得上?

楼主:
调试的时候你打的断点变成无效断点,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参考12楼的图片,不是这么说的吧?!

楼主:
12楼的图片是用AVR STUDIO 6调的,断点始终有效的。

楼主:
有解答最好,没有的话,只能不调试硬试了。

楼主:
技术支持请站出来,说一下解决办法?!

楼主:
技术支持是否有自己真正的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