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2.0 支不支持直接输入中文注释?

楼主(2012-08-07):
如题,现在的问题是 我输入的是中文,结果编译之后就乱码了,除了英文和数字保持原形。

有预见过的嘛??

给点建议!

谢了!

楼主:
有人用吗!!

网友A:
用9.0 Web板的飘过,9我也找不到输入中文注释的方法

网友:
用txt 写 然后再复制过去吧~~~不过12.0好像支持  用9.0的新手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9.0 Web板的飘过,9我也找不到输入中文注释的方法

用txt 写 然后再复制过去   据说只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txt 写 然后再复制过去   据说只能这样

漂亮,多谢。唉,我居然没想起来,这个方法原来在MATLAB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xt 写 然后再复制过去吧~~~不过12.0好像支持  用9.0的新手路过

是啊12.0的支持中文注释,但是一编译马上乱码,郁闷。

比如说  /*******XXX算法******/

XXX算法就会乱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12.0的支持中文注释,但是一编译马上乱码,郁闷。

比如说  /*******XXX算法******/

不知道呀  我只是用9.0的 在想 高版本会不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呀  我只是用9.0的 在想 高版本会不会稳定

12.0貌似还行,我用了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

网友:
在用11.0,中文注释正常

网友:
12.0的支持啊,9.0不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0貌似还行,我用了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

你用什么第三方工具呢? 9.0之后的版本不支持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第三方工具呢? 9.0之后的版本不支持仿真了。

modelsim_ae 10.0

网友C:
用txt复制上去  9.0就是这样···

网友:
奇怪,我在8.0里面用记事本添加了中文注释进代码里面,在8.0里显示正常,但这个工程放到12.0里打开,中文部分全部变成????问号了英文部分正常显示,这应该怎么办?

网友:
12.0支持中文

网友:
建议使用notepad++这个软件,它可以打开很多种编程语言的源文件,格式和在工程中打开的一样,关键字同样有颜色的区分,还可以修改

网友:
11.0支持的

网友:
11.0就支持,我在用。12.0速度跟11.0差不多

楼主:
12.0+SP1
重新安装之后可以支持中文注释了。

网友:
我看别人用,都是在txt文件编写好后复制到里边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写、查看代码可以通过专门的编辑器写代码,像ultra;11.0的可以通过编辑器直接写中文注释,12.0应该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0+SP1
重新安装之后可以支持中文注释了。

sp1有crack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1有crack了吗?

直接用QuartusII12.0 在破解一次就行了!

网友(2013-11-18):
我的 12.1 仍然都是亂碼.OS win7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txt复制上去  9.0就是这样···

这个方法好. 就是不知道quartus ii里面有没有设置编码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好. 就是不知道quartus ii里面有没有设置编码格式的

quartus ii 全部 win编码都试过了
Quartus ii 目前只支持 UTF-8 格式,Unicode 虽然能看,但是编辑会产生错误,ascii 虽然显示乱码,但是编辑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