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谁知道 如何测量风速与风向

楼主(2012-08-07):
请问一下谁知道
如何测量风速与风向

网友(2014-09-23):
也想知道,同求

网友:
风速传感器是有的事用干簧管,风向不知道。

网友A(2020-12-22):
我做过风向风速设备,气象台用的大路货,风向是一个风向标然后下面一个360度转动的可变电阻,高级一点也有用磁角度传感器做的,方向标带动偏转角度就可以知道风向了,然后风速常用铝合金风叶下面带动一个非常小的直流无刷电机,相当于一个发电机,转的越快输出的电流越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风向风速设备,气象台用的大路货,风向是一个风向标然后下面一个360度转动的可变电阻,高级一点也有 ...

现在都用超声测量了

网友(2024-02-06):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用超声测量了

请教一下超声波如何测量风速?

网友:
测量传播时间: 通过测量超声波信号发送和接收之间的时间间隔,可以确定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时间。

计算风速: 由于风速会影响超声波的传播时间,传感器可以通过比较发送和接收之间的时间间隔来计算风速。

网友:
https://www.vaisala.com/zh/produ ... mental-sensors/w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