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CE开发GUI用户界面,图片用bmp格式,还是png格式好呢?

楼主(2012-08-07):
硬件平台是6410,533MHz, 感觉图片显示速度还是不够快,明显能看到过渡过程,用户看了不舒服,主要是切换界面的时候;

目前发现:
BMP优点是显示速度快,但缺点是体积大,占nand flash空间多,另外bmp本身没有透明信息,当然也能实现透明,不过要单独记住哪个色是透明的,不方便;
PNG优点是体积小,不怎么占空间,有单独的透明色信息,  但缺点是显示速度慢,

好像最终显示的时候,都是要转换成类似bmp的像素信息,才能在屏上显示,png多了解码和转换时间, 显示速度慢;

还有想请教的是:
1. 不知道CPU速度到底要多高,图片显示才能很流畅呢?
2. 大家做实际产品时,到底是用bmp多,还是用png多了, 谢谢!

楼主:
可以用PNG的, 只是要自己去写代码解析png格式 ,windows的API只能支持bmp,
但我见一些公司的同事做UI都是用png格式, 说是PNG支持透明,方便; 但是用PNG多了解码过程,速度慢了,

网友(2013-03-24):
可以先解码到缓存中,软后在刷新。

网友A:
楼上正解,一编解码一边显示,都能看到刷屏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一编解码一边显示,都能看到刷屏感的

不知楼上的对PNG解码是否了解,目前我使用的是16位色,想做颜色渐变的效果,但是BMP图片这种不支持透明色,要想颜色渐变,整个方形区域都进行了颜色渐变处理了。不知楼上的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多谢。

网友:
png,gif都行。
可以采取的优化很多,结合着使用png和bmp,关键图片用bmp,无需解码,不重要的地方用png,不怕慢。
可以加解码缓存,第一次解码慢,下次就快了。
实际可采用的方法很多,根据工程需要想办法。

网友:
PNG解码后有个问题,就是ALPHA通道就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