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Quartus II 生成 pof下载文件的步骤 。

楼主(2012-08-07):
如题,软件默认的是sof 文件,但是一断电再上电程序就没了!

求步骤!

谢了!

网友A:
DEVICE-DEVICE AND PIN OPTION-CONFIGURATION,点选Use configuration device,选择使用的EPCS器件,重新编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DEVICE AND PIN OPTION-CONFIGURATION,点选Use configuration device,选择使用的EPCS器件,重新编 ...

谢了@

楼主:
貌似还是不行啊 !

楼主:
可以了, Programmer--> Mode: AS--> Add File--> XX.pof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