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直流电子负载----过压保护

楼主(2012-08-07):
在制作简易直流电子负载这个系统的时候,如果用AD检测的方法做过压保护,可以吗?有哪些优缺点呢?
谢谢、、、、、

楼主:
急啊、、、同学们、、、、有人知道吗?

网友:
呵呵,是在做竞赛是吧。。。

网友:
AD检测是可以的,最好硬件也加上吧。。。

网友(2013-07-27):
用软件,但是硬件怎么加!

网友:
我只想知道用AD监测使用单片机处理么?
如果是用单片机处理的话,赶得上么?别你还没算好,那边都已经冒烟了……

网友:
用比较器,响应速度应该够。

网友:
基本不可以,除非你的AD采样超快,达到数Mhz以上,当然这样成本也不化算

网友:
用比较器驱动可控硅可控硅并联在负载两侧

网友:
专业的处理方法,搜索:ovp